谁有机加工厂做ERP的经验,体会或认识,简单的10w够吗

楼主(2013-09-18):
机加工厂,由于零件号太多了,做个简单的ERP是不是会好管理些?

要求也不太高,就是收到订单后,库存/材料采购/生产计划立马自动生成。当然,这里面少不了很多的前期工作。

财务也很重要,哪些项目/零件是亏的,一个季度/年多少盈利?

总共花费一般要多少?10W够吗?

有人熟悉这一块吗?分享下你的心得,谢谢!

网友:
以前我管工厂的表格都是自己写的~
我也在想机加工用ERP行不行
我老板想用用友软件管理
我觉得没什么优势  然后一巴掌拍掉了~
你用得好的话 到时候再写个帖子啊~

网友:
俺以前在机加工企业里做技术员的时候接触过。
感觉就是一些电子表格,技术和生产上管理该混乱的还是混乱,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啊。
财务就不知道了。
10W,多了吧,不同的ERP软件价格也不一样,有便宜的5000一年的,也有年费2-3W的,良莠不齐,浙江这边用的比较多的是用友,广东那边听说是管家婆

网友A:
用友貌似不适合机加工,2BizBox免费的ERP软件,我们正打算试用,楼主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友貌似不适合机加工,2BizBox免费的ERP软件,我们正打算试用,楼主可以看下

主要是前期的编辑导入很麻烦~~是非常需要耗费人工的!我们厂想用的,但是后来主张的人离职了就这么一直搁置~

网友:
企业引进管理类软件,就像动大手术。成功了,效果很好又快;失败了,惨不忍睹。
而老板的理念和用人之道,就像中药。虽然时间长,但能之本。

当然,能恰到好处地中西医结合,表里一块儿治,那效果就应该更好。

网友B:
我们集团上ERP的时候,我是数据组的搭建人员,所以对ERP这块比较熟。
ERP对于现场管理这一块没有任何作用,该乱还是一样乱,对于财务和库存优点是最明显的。
按照你的要求,库存、采购计划、生产计划都是其中的模块,都是可以的。

但是上ERP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员工素质,他的运作有两点,一是基础数据的搭建要非常准确,二是要库管、计划员、采购员逐条输入数据。

钱的方面没有可比性,我们用的比较高端,厂子比较大,加上电脑什么的配置,10w太少了。

最后一点,我们的机加车间的ERP作用不太明显,ERP主要是为装配准备的。

网友:
Openbravo、OpenERP、Opentaps以及xTuple称为开源ERP领域的“四大”。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开源类产品甚至可以说是入门级ERP的最佳部署方案。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用的IBM设计的,7楼说的非常正确
现场没什么用,就是管理库存,采购,这些东西较大用

网友:
软件是人操作的,关键是决策层的观念能否接受更新,软件是死的,不是说上一套ERP就什么都解决了,真正要达到效果,还得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像您机加工企业,可以考虑先把采购和仓库对接做好,建立良好的领料制度,如果工厂不大,可以前期先投入系统两三个模块,等顺了以后,再进行生产模块。一般ERP都会把生产模块放在最后实施的。因为生产上的烦琐事比较多,有的操也不是很容易管控的。

网友:
加工厂,办公人员比较少,ERP不实用,设计、生产、采购、、仓库、财务、车间表格统一就行,及时做出入库登记,规范车间领用程序和人员编排就行,用EXCEL表格做就行

网友:
不了解加工厂。我们单位用SAP。 觉得好麻烦。大家一直想避开。

网友:
我们用PDM

网友:
我老婆正事做这个的。一会给大侠问问

网友:
前期初始化部分需要很大的人力、精力。特别是企业开始的时候没有ERP,半路需要,然后引进、使用,很麻烦。因为它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你企业中的库存零件、商品、财务、采购....建账。企业时时运作中,各部门数据都在变化。建账不及时,准确率越低。其优越性就无法体现。有些数据,必须在期初建账时录入,否则进入正常的日常业务之后。或者说,将导致数据的不准确......最重要一点,要有个好领导!!!这个最重要!!!
至于花费情况,看实际情况吧

网友:
感觉这个就是老板用于及时检查企业的一个电子系统。实际用的时候感觉还是具体的用人问题。你的企业要是够大用就用吧,否则感觉还不如不用。

网友:
买的不一定是合适的,不懂很容易被忽悠,我的建议没有特殊复杂的要求的话可以用开源的。

网友:
这个不会太难,你们的零件是给别人加工的还是自己设计的产品?]
选择一套适合自己工厂用的ERP软件
第一步:对零件编号(设计或绘图人员完成)
第二步:零件多的最好条形码形式跟随零件加工,直至各加工序完成再扫描入库保管(各工序在交接时必须在ERP第统上完成,可追踪去向,了解加工工时,出错时也可以清楚知道加工者)
增加一台条码机,工作量不大就现在的文员打一下,不行就请个人,条形码是随图纸一起下发的

10W觉得不用这么多,ERP系统很便宜的,主要工作是要制定一个管理制度,EPR的一个走向流程,你想实现一个怎样的管理流程,,这是最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集团上ERP的时候,我是数据组的搭建人员,所以对ERP这块比较熟。
ERP对于现场管理这一块没有任何作用, ...

很是受益,谢谢!

网友:
ERP是个系统应用软件,10W可能硬件成本投入吧,软件用通用的比较麻烦,需要自己先期做的比较多,请软件公司做个针对的费用较高,

网友:
ERP主要是为总经理服务的

楼主:
感谢4楼,我正在咨询2BIZBOX.

网友:
与ERP配套的是公司完善的制度和执行力,不然ERP就成了摆设。

网友:
主要是还是要看公司的规模。如果规模大一点可以使用ERP,但是规模不大还是机加工厂的话,就不建议用,他应有的作用发挥不出来。

网友:
个人觉得对进销存作用比较大,所以对装配来说会比较有用,机加工因为人员素质的问题不是太好

网友:
ERP既有好处,也有制约人的地方,小厂就没必要了。叫工程师把料号建好,包括一个螺丝都建好,图纸最好别用中文名。后面就好管理

楼主:
看了大家的意见,主要是2点: 1)有一定的规模,ERP才有意义。这个好理解。2)机加工不适合。这个我就不懂了,机加工除了没有设计部门,其他都有了,为什么ERP发挥不了作用呢?
我的想象是这样,输入订单,然后材料采购,刀具需求,生产计划等等就自动生成了,ERP应该有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