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e画直齿内齿轮的画法

楼主(2013-09-18):
求proe画直齿内齿轮的画法,谢谢!!!这是外齿轮画法,在此基础上怎么样改改才能画出来内齿轮,谢谢谢谢啦。

网友:
跟外齿轮没什么区别,附件得要分没看是什么。但是画齿轮,都是先画渐开线,然后画一个齿再阵列。可以用参数控制,将来用起来方便

网友:
现在都用外挂了

楼主:
附件是用proe4.0画的直齿圆柱齿轮外啮合的,我现在想画内啮合的,就修改了下齿顶圆直径和齿根圆直径的关系式,但在编辑再生的时候提示有的特征再生失效,所以内齿轮没画成功,哪位高手赶紧给我指点下,着急呀,非常感谢!

网友A:
用外挂画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挂画起

什么是外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外挂呀?

林清安的外挂,网上多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外挂呀?

额。。。。

楼主:
呵呵,之前一直没接触过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