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样使零件部互相碰

楼主(2013-09-18):
用无心磨床打磨轴类零件,怎样使加工好的零件落入零件箱并且使它们不互相碰撞,因为会碰的话会对精度有影响。

请教各位舍友。

网友:
用手一根一根的放都有碰撞。。。
如果要求真的这么高的话,做专用的转运箱,用弹性体隔开(海绵之类的),做转运箱与设备联动

网友:
lz应该说下打磨的轴的外形空间尺寸(长宽高),重量,工作台离箱子的高度差,抛入方式。

楼主:
轴100X10mm,通过V型的长板滑下落入零件箱

网友:
不知道具体尺寸   如不大可直接让他掉如液体中比如水或者油中   有个缓冲

网友:
将零件箱改造成转动平台,用聚氨酯做成装轴类零件的部品平板,做好一个就掉入转动到下一个

网友:
考虑零件的尺寸,重量,速度(也就是上一个零件落入箱子到下个零件落入箱子之间平均间隔多长时间)。
如果速度不是很快(时间间隔人工装箱赶得上),工件又不是很重的话,可以人工装箱。
要不就设计一个减速装置,让打磨好的轴从传送带上滑下来后进入这个装置,把速度降下来,然后自动化装箱(需要专用包装机械),成本高。

最便宜的就是手工装,又不是像制造饮料的的企业整年整天大批量的装箱,买包装机械划不着。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