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里面填生胶,高温加压成型,如何做模具分型面?

楼主(2013-09-18):
模具里面填生胶,高温加压成型,如何做模具分型面?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在R10 中间分

网友(点评):
模具怎么分开

网友:
沿孔中心线对半分,做哈弗快,这样才可以开模

网友(点评):
嗯,这是最后的办法,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天地,抽中间孔

网友:
真的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橡胶是有弹性的,硬度不是太高,所以不用太担心出模的问题。

网友(点评):
高温加压出来的应该弹性不大吧

网友(点评):
x橡胶的特点就是高温加压,但是弹性还是不错的,不用太担心出模问题。

网友:
兄弟看看可不可以吧

网友(点评):
怎么取出来,橡胶70多的硬度,又太厚

网友:
兄弟 你点评我不好回复你,橡胶70度是可以取出的,要不你试试,这些东东我做过很多,包括机器

网友:
是啥模具,什么塑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