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的螺纹刀片和11的螺纹刀片区分

楼主(2013-09-18):
16的螺距和11的螺距有很多都是一样的,在使用上怎么区分呢?

网友:
你说的16和11应该是指刀片的大小,跟螺距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螺纹铣刀、螺纹刀片只要螺距一样就能干一样的活

网友A:
同样螺距的刀片,只要排屑方便,能用大刀片就不用小刀片。再说,内螺纹的话16刀片最小的螺距基本不会小于11大小刀片的最大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螺距的刀片,只要排屑方便,能用大刀片就不用小刀片。再说,内螺纹的话16刀片最小的螺距基本不会小于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