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的问题,请问P1和P2相等吗?

楼主(2013-09-18):
如果普通三相异步电机输出功率为额定功率7.5kw。此时电网对电机有个输入功率P1。如果此时负载变小了,使得电机额输出功率小于额定功率假如只要5kw。此时电网对电机有个输入功率P2。请问P1和P2相等吗?

网友:
我感觉应该相等,等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相等吧!

网友A:
你要首先搞清一个概念,‘额定’是一种标称,是虚幻的数字,实际使用中是没有东西的,电机上电以后,有其电压、电流数据、扭矩数字,据此计算功率,另外还有‘无功’需要补偿,

电网侧,计算的是有功与无功,有功收你电费,无功另外收你银子,

网友(点评):
视在功率应该是不变的,有功带动电机轴转,无功就发热,铜损铁损等等。视在功率应该是相等的

网友(点评):
反正都是交银子的 是吗?大侠

网友(点评):
无功可以补偿,补到规定功率因数,就少收银子了,

网友(点评):
工厂供电的内容!有点迷糊!

网友(点评):
98大侠你人真好啊,总能很清楚的讲清道理,我最近在学习电机,是这样的理

网友(点评):
无功功率就是储存在感性和容性负载里面的能量吧 虽然从电网摄取了 但是没用来干活

网友:
能量要守恒啊,呵呵

网友:
P1和P2不等,看电流表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差别是不是无工功率不一样?

网友(点评):
如果认真谈这个问题,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都在改变,电动机额定功率一般指有功率,也就是电动机从电能到机械能可以转化的最大功率,但电动机的正常运转又离不开无功功率,随着负载的变化,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会有变化。

网友(点评):
功率因数决定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所占视在功率的比值,所以随着负载的变化有功率和无功功率都在变化,一般大型或者比较集中的感性负荷都会设置就地无功功率补偿柜。大型工厂比较常见。具体的还是自己查资料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首先搞清一个概念,‘额定’是一种标称,是虚幻的数字,实际使用中是没有东西的,电机上电以后,有其电 ...

无功另外收取银子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点评):
有一种电度表是专门测量无功功率的,无功功率会对电网的运行造成负面影响,一般都会通过电容补偿柜来就地补偿,感性负荷特别大的用电单位就会被要求安装无功功率电度表,进行收费,督促用电单位积极调整功率因数。

网友:
输入的功率肯定与输出的功率不一样,输入的功率一定会大于输出功率。应该说,从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就会有一定的转换损失,我们看到的电动机发热,就是其中损失的一部分能量,除此以外,还有摩擦造成的损失与机械传动效率造成的能量损失等等。机械工作时,并不是电动机有多大功率就用多少电能,而是每个瞬时会随着消耗的能量的变化,输入的功率也会随时变化,如果机械设备使用的功率不足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输入肯定也会减少。但是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呈线性的,而是输出功率越少,效率越低,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电能被浪费了,所以,选用电动机要尽量大小要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