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显示的位置度最大实体包容原则,应如何理解?

楼主(2013-09-18):
如图显示的位置度最大实体包容原则应如何理解?

网友A:
你这样的就一个符号,叫我怎么说呢?跟你说说这些要求的具体应用场合吧,你自己好好琢磨。。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人弄透彻的,看看日本的形位公差要求比我们人性化多了。。

网友(点评):
大言不惭地说,我很清楚。去年考了ASME的证书。

网友:
实际点位置度公差满足最大实体原则。第二基准Y对第一基准X的定位公差满足包容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就一个符号,叫我怎么说呢?跟你说说这些要求的具体应用场合吧,你自己好好琢磨。。这些东西,现在 ...

最大实体要求:将多余的尺寸公差补偿给位置公差,目的是保证装配的互换性。比如说法兰孔。1000件法兰要跟统一规格的圆周均布的螺纹孔配上,那么,这个节圆的位置度可以给个最大实体要求。
最小实体要求:用于保证最小壁厚,避免干涉。像键槽与轮毂配合
包容要求:保证零件装配式具有最小的间隙,不会因为形状误差而发生过盈

网友(点评):
这里不是法兰节圆位置度。应为定位孔轴线与基准母线的位置度。最大实体原则就是算个实效尺寸,满足实际尺寸不要超过它的一种要求。

网友:
用国标的术语,
基准要素 Y 是一个尺寸要素,你现在要控制的尺寸要素的位置度,在该尺寸要素的尺寸为最大实体时,其位置度公差带为 0.038mm 的圆柱。当其尺寸偏离最大实体时,其位置度公差带相应增加。当基准要素Y在最大实体时,以上描述的位置度公差带的位置相对于基准是固定的。当基准要素Y偏离最大实体时,基准Y就可以有相应的移动量,这个移动量叫做基准位移。以上描述的位置度公差带的位置也可以随着基准Y有相应的移动量。这些都在事实上为工艺提供了更多的公差。
另外,这里主要的概念是最大实体和基准位移,而不是包容原则。包容原则是个大前提。
形位公差要想搞清楚,光看书是比较难的,要有人讲。要看材料也要看美国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