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PT螺纹坯径问题

楼主(2013-09-18):
NPT螺纹 套丝加工毛坯尺寸如何确定?

如题  我想确定NPT 1/8 锥管螺纹  套丝加工尺寸其大小径,已知螺纹长度为6mm

这个是准备采用的坯径,但生产出来后无法与NPT 1/8内螺纹配合,只能进一半螺纹,请教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你套丝还上不好吗?套丝就是用板牙巴。成型的刀具!你加工的长度不够!你那这个的螺纹环规检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