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的安全性如何确保

楼主(2013-09-18):
由于最近想学液压,但是总感觉液压很危险,比如没调试好会不会真的有个零件高速飞出来或者哪里爆炸什么的,请教大侠怎么在调试液压系统前怎么初步检查下,以防止想零件飞出或者爆炸的情况。

网友:
我刚上班3个月的时候,在总装车间,近距离看到事故,没有卸载就拆接头,接头飞出来打在调试的脸上,俺吓坏了,忘记了要逃走,愣了,

以后在井下拆东西,特别小心,随身带很长一段细钢丝绳,有一个卡子,挂住了,躲到结实物体后面去拉,

400公斤压力的时候,接头甩出来,可以打穿6毫米的钢板,

网友(点评):
哇塞,大侠真是身经百战啊,我也是看到液压具有破坏性,所以不敢轻易去调试,总是想把理论吃的非常透再去弄,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听说过一位液压工程师,手掌被从孔眼儿喷出来的高压油直接穿透……

网友:
和电气比危险小多了。液压和电路有相通的地方,检修的时候要停泵卸压。

网友:
无论压力高低,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网友(点评):
好的,以后注意了

网友:
液压不可怕吧?当年我玩30Mpa的空气屏真叫怕。后来用碳纤维铝胆时真是提心吊胆,是因为碳纤维铝胆屏很轻,7.8L的只有3.78KG。玩了一个月胆子大起来了,但还是很注意安全。一不小心开了启动阀,估计命已经没有一半了。

网友(点评):
确实啊,工业就是要谨慎小心

网友:
哪个岗位多有安全性要求。
小心才是真道理。

网友(点评):
是的,小心才能降低事故的概率

网友:
1,液压系统停泵
2各压力部位卸荷
3检查压力表有无压力。如果有侧压头可以接上毛细管与压力表测压,或者直接用毛细管卸荷。
4拆卸活结,法兰,阀时,要将每一个螺栓松一点,如此循环,使液压油缓慢流出

网友:
主要要按照具体的操作规程做的,一切注意安装顺序!

网友:
我见过的军工设备,压力都在700公斤左右。但是只是见过,不知道出事了怎么逃命。像3m以下的小型液压站,我的经验是,斜着站,不要对着接头或丝堵啥的,肯定出不了事,顶多衣服废了,没看我还活着呢么

网友(点评):
谢谢阁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