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感应器怎么代替

楼主(2013-09-18):
原来是这种小的,想用下面这种替换掉上面的,小的上面有几个英文好像S8Z,请知道的告诉一下应该用什么型号?

补充内容 (2013-9-19 00:20):
应该用7楼的接近感应开关比较好,这个如何买呢

网友A:
根本不需要知道什么型号,只要知道输出信号是什么就行了。

网友B:
不知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那一个是常开哪一个是常闭触点,然后以下面的那个行程开关相对应的触点接上就可以了。这样的事我经常干,上次车间有一台广数980数控系统液晶屏灯管坏了,手头没有现成配件,正好车间有一台凯恩帝系统主板坏了,显示器灯管是好的,拆下来果断代换OK。

网友C:
上面是个光电开关,三根线,你用万用表任意测一下两根线输出的电压是多少,然后买回这种就行了,开关的话还是要用光电开关好,你下面的行程开关不好,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需要知道什么型号,只要知道输出信号是什么就行了。

谢谢,这个打印机上面的,光电开关需要电压这些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那一个是常开哪一个是常闭触点,然后以下面的那个行程开关相对应的触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个光电开关,三根线,你用万用表任意测一下两根线输出的电压是多少,然后买回这种就行了,开关的话还 ...

谢谢,觉得你说的对,还是光电开关比较好,你看换这种行吗

网友:
这种也行的啊,这种是接近开关,它的原理跟光电开关不一样。你的物体要是磁铁不吸的话,这种接近开关是没有的

网友(2015-01-21):
接近开关就好

网友(2015-02-20):
光槽就行,omron上有各种大小,应该有匹配的

网友:
你感应的物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