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8AC的角接触轴承,在2000转以上就有沙沙的响声

楼主(2013-09-19):
7218AC的角接触轴承,在2000转以上就有沙沙的响声,哈尔滨和洛阳装上去一模一样,很高的退货率,哪位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
精度,预紧,结构选择是否合适?

网友:
楼主是不是计算下预紧力

网友:
用个通用配组的轴承把,不用调整预紧量,直接轴向压紧就可以了。

网友:
预紧力可能不合适

网友:
装配方法或者你们零件的加工精度有问题,我估计是后者

网友:
可以用进口轴承试下嘛

网友(2013-10-30):
预紧力不够,我们厂高速电机用SKF转速25000以上。

网友:
如果可行~軸承重新清洗 把內部油脂洗掉 重新上油(軸承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