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应用实例

楼主(2013-09-19):
宏程序之扩展应用
最近逛的论坛都在讨论宏程序,那我也发一个自己编写的宏,功能简单,应用方便。言归正传,这个子程序O1920有三个功能,在主程序里调用时用变量A1,A2,A3来指定这三个功能。
G65P1920X20Y20A_W70Z-10D0Q-2R1.5F150
XY是第一个点的坐标
A1 X方向上的U型槽,W是第二个点的X
A2 Y方向上的U型槽,W是第二个点的Y
A3是铣孔的程序
Z 是最终加工深度
D 是开始加工的深度,类似于G83里的R
Q 是每刀加工的深度,是个负值,类似于G83Q
R 是半径差,是圆弧变径与刀具半径只差,为正值
F 是进给速度
详情见下图的两个U型槽和一个圆,刀具就以直径是8的立铣刀,需要加工的深度是10mm,每刀吃2mm(X方向的U型槽第一个点选用左边的,Y方向的U型槽第一个点选用上面的5.5-4=1.5,6.5-4=2.5,12-4=8)
G30G91Z0
G54G90G17G49G00X0.Y0.
S1500M03
G43H01Z10M08
G65P1920X20Y20A1W70Z-10D0Q-2R1.5F150(X-X-Y-R)
G65P1920X20Y90A2W50Z-10D0Q-2R2.5F150(X-Y-Y-R)
G65P1920X70Y50A3Z-10D0Q-2R8F150(X-Y-R)
G0Z50M09
G30G91Z0M0
M30
O1920
IF[#1EQ1]GOTO100(X-X-Y-R)
IF[#1EQ2]GOTO200(X-Y-Y-R)
IF[#1EQ3]GOTO300(X-Y-R)
M99
N100 (X-X-Y-R)
#100=#24(X)
#101=#25(Y)
#102=#23(W)
#103=#7(D)
#104=#17(Q)
#105=#26(Z)
#106=#18(R)
#107=#9(F)
#108=#100-#106
#109=#100+#106
G00X#100Y#101
N110
#103=#103+#104
G01Z#103F#107
G01Y#108
G01X#102
G03X#102Y#109R#106
G01X#100
G03X#100Y#108R#106
G01Y#101
/MO1
IF[#103EQ#105]GOTO120
GOTO110
N120
G01Z10F1500
M99
N200 (X-Y-Y-R)
#100=#24(X)
#101=#25(Y)
#102=#23(W)
#103=#7(D)
#104=#17(Q)
#105=#26(Z)
#106=#18(R)
#107=#9(F)
#108=#100-#106
#109=#100+#106
G00X#100Y#101
N210
#103=#103+#104
G01Z#103F#107
G01X#108
G01Y#102
G03X#109Y#102R#106
G01Y#101
G03X#108Y#101R#106
G01X#100
/MO1
IF[#103EQ#105]GOTO220
GOTO210
N220
G01Z10F1500
M99
N300 (X-Y-R)
#100=#24(X)
#101=#25(Y)
#103=#7(D)
#104=#17(Q)
#105=#26(Z)
#106=#18(R)
#107=#9(F)
#108=#100+#106
G00X#100Y#101
N310
#103=#103+#104
G01Z#103F#107
G01X#108
G03I-#106
G01X#100
/MO1
IF[#103EQ#105]GOTO320
GOTO310
N320
G01Z10F1500
M99

网友:
对宏不是很了解,主要应用少。
我发现加工中心对宏的应用比数车要更多一些。

网友A:
一直想学习使用宏程序,可是看到这样的程序忽然感到很纠结,太复杂了,直接用个软件来出刀路是不是更简单呢?

楼主:
那你干嘛还想学宏呢??为什么你钻孔用G81而不是用G01呢??软件出来的修改方便吗??宏的精髓是简化编程,我会的不过是皮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学习使用宏程序,可是看到这样的程序忽然感到很纠结,太复杂了,直接用个软件来出刀路是不是更简单呢 ...

那你干嘛还想学宏呢??为什么你钻孔用G81而不是用G01呢??软件出来的修改方便吗??宏的精髓是简化编程,我会的不过是皮毛

网友B:
教学用的宏还不错! 实际应用到加工上还需要修改下。。

不错的示范!

网友B:
O1000(铣键槽通用程序)

只需要改动#101 (长度中心距) #102(深度) #103(宽度)三个值就可以做任何的键槽

G17 G40 G49 G80 G90

#120=[]       (G54 X)
#121=[]       (G54 Y)
#122=[]       (G54 Z)

#123=[]       (G55 X)
#124=[]       (G55 Y)
#125=[]       (G55 Z)

G90G10L2P1 X#100 Y#101 Z#102    (G54)
G90G10L2P2 X#103 Y#104 Z#105    (G55)

G54
M06 T01
M8
M3 S1500
#101=80.4   (lenght!!)
#102=5      (depth!!)
#103=12.7   (breadth!!)

#104=30    (down speed)
#105=80    (roung speed)
#106=250   (finsih machining speed)

#107=#101/2
#108=[#101/2-#103/2]    (star point)
#109=#103/2
#110=2-#102

G00 X-#107 Y0
Z50.
G01 Z1. F1000
Z-#102 F#104
X#107  F#105

X#108 Y0
G41 G01 X#107 Y-#109 D01 F#106
G03 Y#109 R#109
G01 X-#107
G03 Y-#109 R#109
G01 X#107
G40 G01 X#108 YO D0

G00 Z200.

N20
M06 T02
G17 G40 G49 G80 G90
G55
M8
M03 S2500
G00 X#108 Y0
Z50.
G01 Z#110 F1000
Z-#102 F#104
G41 G01 X#107 Y-#109 D02 F#106
G03 Y#109 R#109
G01 X-#107
G03 Y-#109 R#109
G01 X#107
G40 G01 X#108 YO D0
G00 Z200.
M09
M05
M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学用的宏还不错! 实际应用到加工上还需要修改下。。

不错的示范!

宏程序是活的,而且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我觉得就很好用,有一个弄错了,我不会改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O1000(铣键槽通用程序)

只需要改动#101 (长度中心距) #102(深度) #103(宽度)三个值就可以做任何的 ...

我笑而不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笑而不语

好好笑  别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笑  别停下。。。

那好,我指一些你的不足,我的理论不好,说错了还请指点。1,你的#120的那6组数据有什么用?你这样设置就能寄存到坐标系里了吗,自己看一下G10后面的参数。2,你用2把刀,没有设置长度补偿,你能保证加工厚度吗?3,铣槽时用半径补偿很危险,特别是在进刀和退刀时造成过切,一般在铣的槽不大时没有那么多空间让你进刀补偿刀补。当然你能想到用G10来偏移坐标系是好事,不过我建议你尽量不用,在程序里偏移过后不好找到原来的原点,一定要用的话建议用局部坐标系来实现。你的程序只是单独使用会好些。
再者,我的程序每次使用只要用到前面一段,后面一段属于子程序,只需要在主程序里调用即可。若有冒犯的地方还请见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好,我指一些你的不足,我的理论不好,说错了还请指点。1,你的#120的那6组数据有什么用?你这样设置就 ...

这个不是偏移坐标系,这个是指定坐标系(也就是你说的寄存坐标系)

还有为什么不用刀具长度补偿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对刀仪,而且是量少种多,没直接对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好,我指一些你的不足,我的理论不好,说错了还请指点。1,你的#120的那6组数据有什么用?你这样设置就 ...

铣键不会过切的,我的宏的进刀点设置就是为了保证这一点。

你所说的偏移坐标系是 G10L20P__IP__这个格式,用这种绝对是会吃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偏移坐标系,这个是指定坐标系(也就是你说的寄存坐标系)

还有为什么不用刀具长度补偿是因为 ...

敢问你如何对刀??补偿值放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键不会过切的,我的宏的进刀点设置就是为了保证这一点。

G41 G01 X#107 Y-#109 D01 F#106      这个是??
有个6.5宽的键槽怎么玩?用几个大的铣刀??用了刀补不会偏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G41 G01 X#107 Y-#109 D01 F#106      这个是??
有个6.5宽的键槽怎么玩?用几个大的铣刀??用了刀补不 ...

#108=[#101/2-#103/2]    (star point)

G01 X#108  Y0

然后再是G41

最上面的就是计算好的切入点。。我其实给的是圆弧的一个端点(该端点在一般用刀具半径补偿加工后中不会过切)

至于对刀数值的输入 直接打在G58 G59的Z坐标就可以了啊!!

6。5款的键槽么(4、5、6mm)铣刀都可以做

网友:
补正下 上面说的G58 G59应该为G54 G55

网友(2015-03-03):
引用 楼主:
那你干嘛还想学宏呢??为什么你钻孔用G81而不是用G01呢??软件出来的修改方便吗??宏的精髓是简化编程, ...

大侠,你自动编程用UG吗?我干了三年加工中心,手动编程无压力,凡是规则曲线宏程序也能编,想学电脑编程。请教一下,一般怎么个学法,是先学建模,后学加工吗?难度有多大,正常多久可以学会,并用之于生产?

网友(点评):
最好是建模也会,不然三维改动一下还要麻烦别人。有志者,事竟成。按业余时间一周熟悉和掌握基本三维造型,一周自动编程足可应付三轴(除模具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