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链轮水平放置的链条传动吗

楼主(2013-09-19):
一般手册上写的链条传动方式,就两种,但不管是哪种方式,链轮都是垂直放置的,因为这么放置,链条与链轮啮合很容易,有没有链轮水平放置的。
如果链条传动是这样的,那张紧轮该如何设计呢,我觉得用光轴顶在链条上,使链条绷住了,就可以起到张紧的作用,不过没查到这种张紧轮。

网友:
有这种布置的机子。而且属于所谓的成熟设计了。
只要涨紧了,一般多没事。不过下面一般有托的板。但与链条之间有间隙,它们是不接触的。

网友(点评):
你觉得链条上是链板耐磨还是套筒耐磨,我总觉得链板不耐磨,所以想在光轴上车个台阶,这个台阶的厚度小于链条上链板间距,直接顶在套筒上。

网友(点评):
链板比里面的滚子耐磨,我就是搞链条配件的,欢迎交流

网友:
有这样放置的,数控转塔冲床有些就是这种结构,张紧装置应用的场合不一样,可能不同,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发一个链条水平传动的案例给大家看看

网友:
见过,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可以的  要有张紧的装置

网友:
张紧装置你可以试试可不可以改变中心距呢?感觉设置一个张紧轮那样结构比较复杂,是不是可以在从动轮上面加一个孔,然后可以用螺栓顶住接着拧紧螺栓就可以改变中心距呢?

随手画的一个改变中心距的想法

随手画的一个改变中心距的想法

网友:
随便找个地方放张紧轮就是了

网友:
波峰焊上就有水平放置结构

网友A:
这种结构技术很成熟,很多设备上都有这样的应用。张紧机构很多种形式。建议你张紧轮也采用等节距的链轮。

网友:
用 链轮张紧就可以啊,没什么问题的。我刚做了一个这样的传动,是输送链,在链条底部加了轴承,轴承贴着地面走的,张紧轮有两种一种是链轮,有些直接车圆的辊轮顶在链条的中间链结部分就是轮子要车的窄一点,不然链条要爬出来。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啊

网友:
什么样的涨紧都可以,有一点要注意弹性涨紧最好。

网友B:
水平放置很正常的。

网友:
这种很多的啊!可以整个压轮张紧就可以了。有时候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要有创新精神。

网友C(2015-07-21):
水平放置我也是才看到   张紧设计的比较简单  通过移动从动轮调节中心距

网友(点评):
这是蛋糕吗

网友(点评):
他这个应该是烤箱的输送带,上面是定位载具。

网友(点评):
自动线上有东西要烤很久,比如胶水要固化要一个小时。

网友:
这个是螺旋布置了5层

网友D(2015-08-24):
前段时间做了个旋转平台就是这样做的,得加张紧块,同时张紧块应该有托板起到支撑链条的作用,如果这时候主动轮直接与电机相连,那必须得加强电机固定板的强度,我初期就是因为固定板强度不够,导致链条振动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技术很成熟,很多设备上都有这样的应用。张紧机构很多种形式。建议你张紧轮也采用等节距的链轮。

如果用等节距的链轮的话容易卡死吧,而且如果链条过长,松弛的一侧链条很有可能脱落

网友:
我做过相关的设计,张紧器分固定式和弹簧张紧器,你需要增加链条支撑的装置,克服偏重对链条产生的扭曲,以免脱链。也可以私下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平放置我也是才看到   张紧设计的比较简单  通过移动从动轮调节中心距

不是 , 应该是塑料件  后续还要精准定位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平放置很正常的。

想问下  水平倾斜一点放置   还不是侧弯链    有这种应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做了个旋转平台就是这样做的,得加张紧块,同时张紧块应该有托板起到支撑链条的作用,如果这时候主 ...

您好!能加qq向您咨询一下链条水平布置的注意事项吗?我的qq:992328182

网友(2020-02-29):
请教一下 这种俩个主动轮水平放置的装置 出现反复性跳齿该怎么处理

网友(2023-11-13):
您好,各位好,学习中遇到类似链传动布置方式的课题,链条下方有支撑的东西。我想问一下这中布置方式链条力的计算公式,例如紧边张力包含的有效圆周力,离心拉力,悬垂拉力这种力的计算方式和那种链轮垂直放置的公式什么的还一样吗?传动系统以这个方式布置还有松紧边之分吗?

网友:
MISUMI就有的

网友:
可以,装涨紧轮

网友:
可以的,张紧装置+双排链轮。

网友:
有时也碰到这种情况,确实有点头疼。
附加机构可以改善,但始终有些问题难以解决。
短距离低速还好点,长距高速影响增大。
当然如果能使用三角皮带效果更好.

网友(2025-08-22):
实际的运用中,挺常见的水平放置结构

网友:
很多人说加什么耐磨导轨,我没有见过,估计也就一个长条而已。
我见过类似结构。
要知道链条侧边各种凸起是非常尖锐的,不要指望有多耐磨,太耐磨反耐把链条磨掉。

网友:
有一种设备叫回转料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