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怎么画展开图,工程图中需要曲面的展开图?

楼主(2013-09-19):
如题,谢谢,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
http://bbs.uggd.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641&highlight=%C7%FA%C3%E6%D5%B9%BF%AA

网友:
求表面积可行么?

网友:
只要你在钣金模块把图给展开过,在制图模块,添加新视图时,选择等二侧视图即可,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UG和CAD哪个更加是适用于机械行业!

网友A:
不知道我们大学是要我们学CAD还是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们大学是要我们学CAD还是UG

应该不能这样叫CAD,因为CAD是计算机辅助设计,你指的是AUTO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