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61还需要热处理吗

楼主(2013-09-20):
如图:材质为SKD61,用来改装自行车的中轴,两端装32905圆锥滚子轴承,转速一般不会超过120转/分钟;尺寸已经基本加工到位(轴两头还要再铣锥四方)
请问:1这个材料完全够用了,不用再热处理?
          2需要热处理。我的想法是先拿一个放到煤气灶上蘸火做实验,可以的话我就直接蘸火不回火
不知道各位热处理前辈有没有什么建议吗,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SKD61是热作模具钢,它的优良性能必须要通过完善的热处理才能够实现。
不经过热处理,钢厂交货状态的原材料,其机械性能和没有热处理的正火状态45钢差不多。
SKD61的价格大概要60元/公斤,用它来做自行车中轴,楼主派头真不小。
有钱人当然可以无所谓。

不过想问一下:
自行车是楼主自己的还是工厂的?
SKD61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D61是热作模具钢,它的优良性能必须要通过完善的热处理才能够实现。
不经过热处理,钢厂交货状态的原材料 ...

  首先一点:我不是有钱人;因为我们附近有一个单车工业园,专门做出口的,所以直接影响到我也爱上骑自行车。
  当然我们厂里是专业做注塑机的,冷作模具钢/热作模具钢都有,要知道这年头钱都不好赚,所以我决定离开这里以前一定要亲自把我的自行车升级一下,我的要求是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所以38crmoal/42crmoal直接淘汰.
  按照我们厂里的工艺SKD61一般渗氮+表面镀硬铬,由于条件限制我只能蘸火,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D61是热作模具钢,它的优良性能必须要通过完善的热处理才能够实现。
不经过热处理,钢厂交货状态的原材料 ...

请问,热处理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能帮忙讲解下完善的热处理需要啥?
我们这里做了淬火,但是很快磨损了,怀疑热处理没做。

网友(点评):
怀疑没做,打下硬度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也在做注塑机,但是是个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注塑机,但是是个新手

谢谢朋友支持

网友C:
在煤气炉上烧,不知道效果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煤气炉上烧,不知道效果行不行

等过年回家试一试,煤气炉的温度应该可以达到1000摄氏度,反正有多的备件,烧裂了也不怕

网友D:
SKD61 不建议自己使用煤气炉淬火,可以送去专业做热处理厂,你买的起SKD61。。。。还怕没有钱做热处理,  当然你的材料获得途径也会影响你使用的寿命。。。你要是在路边的买的那些材料就不知道了...在进口材料厂商买的就不一样了,做了热处理及表面处理应该可以达到你需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D61是热作模具钢,它的优良性能必须要通过完善的热处理才能够实现。
不经过热处理,钢厂交货状态的原材料 ...

看来楼上是行内人,连SKD61的价格都这么熟悉。。。在日立、大同能买到60/KG的  SKD61  的材料 的公司 人   还真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KD61 不建议自己使用煤气炉淬火,可以送去专业做热处理厂,你买的起SKD61。。。。还怕没有钱做热处理,  当 ...

麻烦前辈鉴别一下原材料,(SKD61是热作模具钢,它的优良性能必须要通过完善的热处理才能够实现。
不经过热处理,钢厂交货状态的原材料,其机械性能和没有热处理的正火状态45钢差不多。 )我加工的时候怎么觉得跟正火的45#钢没的比呢,难道材料还会有假。

网友:
如果是预硬的不需再热处理,再者煤气灶上淬火也达不到温度还会烧出很厚的氧化皮,轴会变形

网友(2014-12-01):
楼主用材料是公司的吧 呵呵

网友:
热处理后最好做一下冷处理

网友:
直接找个热处理的地方处理一下,没多少钱。估计你这几块料,100RMB。好材质别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