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API的朋友,本人提出一个垫环槽测量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9-20):
做 阀门或者API石油行业的朋友们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图纸以及测量问题,无论是 测量中心距还是像如下的图纸这样的

然而 主流的办法 都是做仿形测头 达到测量的效果

本人根据客户以及行业的经验 ,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希望行业内的的高手一起指正,这个也是借鉴美国API的成熟案例做了分析
思路还是在卡尺的方式上改进,只是做了在卡尺下端基准面上加了一个球去接触实际的槽端面,如下图

懂的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圆心的中心高和半径是一致的,端面与垫环槽口端面对齐一致,卡尺每次只能测出L1的值,无论是要L2还是内口尺寸,都可以计算出来,L2=L1+2*(a+b),其实通过第4幅图,a b的值都是可以计算出来!因为球径是标准件,我们针对的不同的垫环槽口的范围 配对不同的球径可以给出算好的换算表,直接适用于现场操作!但是 原理就是这样的!至于怎么计算,高手们一开自然就懂了!
希望  行业内的专家 都给些支持的意见!我正在批量生产,大家多支持!

网友:
请问楼主的测量球头的上端面如何保证与槽开口平齐?

楼主:
卡尺的端面与这个球并不是做在一起的,是装配的,所以要求卡尺的这个端面足够平,也要耐磨,球的下面到平面的距离一定是 球的直径,这是是可以通过测量保证的!
如下图,

网友A:
角度大小直接影响L值,如何确定角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大小直接影响L值,如何确定角度值?

哪一个角度!

网友(点评):
球接触的面

楼主:
精度没有那么高,球的误差是允许的,接触的位置不一样,取决于的球的直径,而角度的定义在于槽口的角度,本身这个槽口的23度也是要通过角度尺另外保证的!和这个量具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角度不同,换算表不就不准了吗?

楼主:
欢迎行业里面的专家 多指正!

网友B:
不是有这样的量具卖的吗?直接买就行了

网友:
槽的角度也有测量误差,换算也麻烦。建议改用直径较大的钢球,将球心调整对准卡尺零位,这样测出来的值是直接值,不用角度来换算。

楼主:
槽口的规格有很多,球也要很多,这样客户够买的成本非常大,而且更换球并不可行,槽的角度误差是允许的,实际 开口的误差也是不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这样的量具卖的吗?直接买就行了

这样的量具5W+一套。一般的小单位还是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量具5W+一套。一般的小单位还是受不了的。

简易型的仿形尺子,可以解决 大部分的小型工厂的测量问题!
最近刚刚弄好!

网友(2013-10-31):
不是好用的

楼主(2014-01-02):
实际案例,搭配setting mater使用!

楼主(2014-02-22):
当前将  测头改为球头了,直接 与标准件 对准设零,然后再去测 工件或者另外一个规格的环槽!

用它 去标定 BX155的 槽,设为5.001",此刻再次测量BX155,以确认重复性,此时卡尺刻度已经被设定准确,测量其他规格以及工件都是准的,此法适用于生产现场重复检测,一般备两把,内槽和外槽,即使这样要比球规 经济很多!
有兴趣的 客户可以联络我:  15962622219 张

楼主(2014-05-23):
成品出来了,大家多指正啦!

网友:
现在成量有现成的密封槽卡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