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折弯力的计算

楼主(2013-09-20):
大家好,那位知道圆钢折弯力的计算方法?在网上查了下,许多说的都是板材折弯力的计算,关于圆钢折弯力的计算,没有一点头绪,请教高手指导。
比如,直径为20的Q235圆钢,长0.5m,在中间位置将其折弯成90度,折弯半径为R40.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圆钢的折弯最小半径怎么计算?和直径的关系怎样呀?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学习这个知识

网友:
绘个受力图,分析受力点,再根据理论力学结合材料力学,立马求出结果。

网友:
给个详细的解释啊,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里的什么知识啊,跪求

网友:
貌似是用那个静矩什么的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