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的油箱怎么样清洗

楼主(2013-09-20):
请问各位,铸铁的油箱怎么样清洗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
不明白  不知道你是不是想知道面粉团的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我有用过!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泥塑用泥,红粘土+棉花,揉好,以不粘手为宜,抓团压扁对油箱壁拍打即可。

网友:
大量木头屑

网友:
我们这边是先用煤油清洗,然后再用面粉揉压成团,粘粘

网友:
1,喷砂机喷砂
2煤油清洗
3绸布除油
4面粉和成粉团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