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圆周阵列后标尺寸66后,另外3个就和圆周对不齐了,啥原因?谢谢!

楼主(2013-09-20):
(图片)

网友:
为什么不标了尺寸在圆周阵列?

网友:
而且你那上面明明只有两个圆弧有阵列几何关系,两个直边并没有整列几何关系,当然改了不会跟着动!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才能做到两个直边有整列几何关系? 我圆形阵列后怎么没有结点符号?麻烦你了!

网友:
原因:阵列的中心点不在原点上,
解决方法1:把中心点和原点重合。
解决方法2:阵列后的草图,找个点拖到与圆重合,中心点自动和原点重合。

这种草图阵列,我更喜欢做成特种后阵列,草图简洁一些。

网友(点评):
试过了,不行!谢谢!

网友(点评):
不行的可能原因有2个,1。我没表述清楚,2,你没听明白。

网友:
你应该先把尺寸标注好了再阵列

网友:
你的阵列对象不是完全定义的,线条是黑色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那就是需要完全定义的才行!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我做草图一般都是完全定义的,不会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在草图里阵列的话,阵列完之后你的阵列的图的位置是不固定的,也就是会动的,如果用特征阵列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啦

网友(点评):
这是好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