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中生有----各位过来看一看这个联轴器怎么设计?

楼主(2013-09-20):
已知条件:动力输入端为一段长80至100的花键轴,大径35至40,键宽8至10,键数6至8个,转速540或720rpm。输出端接十字传动轴或其它可做摆动位移的轴。扭矩4牛顿米。
求:输入输出端之间的联轴器。
要求:各种在上述范围内的输入轴均能适应,连接牢固,传动可靠,尽可能结构简单降低成本。
希望各位大侠,尤其是计算高手踊跃参与。
为了公平起见,我将在发帖后将我的方案发送给老鹰,请他在恰当的时机公布。
看是否有比我设计的更简单实用的。

网友(点评):
设计条件交待不清、数据漏洞百出,还有备而来向大家挑战?楼主是几年前开工的农机企业老板(从事过糖厂设备管理,常口出狂言),生产播种机。又是一位“干翻98%的机械工程师”的主。

网友A:
你这个机构是转‘带法兰十字轴万向节’的

假如万向轴短,外花键也可以支持的话,内花键可以做一个导套,在外花键的轴部分走,不影响滑动伸缩,

万向轴比较长,就要做一个‘接轴托架’,万向轴支撑在托架上旋转,内花键套插到花键轴上就可以了,轧机都是这么处理的,基本是定式,

对于高速的,就不能这么玩,因为无法控制平衡,就要花键套依然支撑在花键轴上,而接轴做动平衡以后,支撑在托架上,托架设计液压减震器,并做重型防护套,

网友(点评):
大侠,汽车做动平衡我听说过,对于一根直径40mm的轴,是怎么做动平衡的呢,也是加配重块吗?

网友(点评):
有动平衡机,测试以后,也是加平衡块,但非常小,有些轴管是空心的,据说有采用‘捏型’的设备,也有采用平衡环的,就是转一下那个环,锁紧就可以了,有几个方式,能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了,等下我去找本机械振动的书看下,哎,越上论坛越觉得自己渺小啊

网友(点评):
我20岁的时候,与人聊天,有不明白的了,用本子记下来,学习一下,人都是这么进步的,要多看,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构是转‘带法兰十字轴万向节’的

假如万向轴短,外花键也可以支持的话,内花键可以做一个导套, ...

大侠的方案一看就知道是黄埔军校的教授级的。中规中矩,本结构放在其它相似的地方也是毫无问题的。

网友:
一断内花键加法兰盘

网友B:
        这就叫“无中生有”,一个工程师最起码的基本功。熟能生巧。
       把自己玩透了东东拿来考验别人,有点儿不厚道(里面可能包涵前人的经验丰富和公司长期实践的结晶,不一定就是你的独创)。
       如果是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工程师有楼主那样“更简单实用的”方法。
       如果初次作这方面工作的工程师,得老老实实地一步步作分析、计算、对比和验证等工作,计算时间就长了,甚至还有错误存在。
       楼主应按JB/T 7511-1994《机械式联轴器选用计算》提供联轴器工况系数、起动频率,使用温度、轴系转动惯量等。比如说工况系数可取1.0,也可取大于2.75,就这一项系数上的差异,不可能达到楼主的“要求:各种在上述范围内的输入轴均能适应,连接牢固,传动可靠,尽可能结构简单降低成本。”的要求。
       楼主“更简单实用的”方法,只能说适合你公司产品的计算,不是普通适用的计算方法。

        一个计算条件就搞不明白的人,居然出题考验人!
        如果你不服气,我来出一道我专业范围的难题,让你算算!

网友(点评):
大侠单独发主题,考一下大家。加分^_^

网友(点评):
可以找段50绍的橡胶管当联轴器。就他这点扭矩,足够了。另外了,4牛米也值得玩个花键,这题大有吃多了的嫌疑。

网友(点评):
等我的方案公布后,你查一下所有的技术资料,看看是否有这样的结构?

网友(点评):
记得几年前拿出一个简单的塔轮机构变速器,要十速,答案居然是换挡时用手把箱体中的一对介轮拿出来掉一个180度的方向,事先又不说明操作要求,还NB得不得了,感觉可笑之极。

网友(点评):
LZ说的应该是4千牛/米。4牛太小了。用滑健太浪费了!

网友(点评):
术业有专攻!支持下LZ和Mfka,这些可以现买的东西,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较真!真要想考的话,还是找下福建做万向节的千百万。他们做联轴器起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叫“无中生有”,一个工程师最起码的基本功。熟能生巧。
       把自己玩透了东东拿来考验别人 ...

大侠快出题考考他,大家都等着呢

网友(点评):
NB对NB 精彩!哈哈!

网友(点评):
考人,没有必要。大家在学校和工作中,学了不少知识,有些知识是甲常用,而乙一生都不曾用过。熟能生巧,巧能成精,这就是所谓术业有专攻。没有人能样样精通,如果有人说他能,就是把牛皮吹破了。

网友:
这也算无中生有? 我觉得这就好比是代数题!代入公式算算。我觉得无中生有就是几何题中要添加辅助线的那种,没想到就是没辙。呵呵。
这个仅是个人看法,对于大伙说的无中生有的认识而已。这个界定多讨论讨论也好。呵呵。

网友(点评):
没想到就是没辙。好! 所以说,想到了才是本事。

网友:
感觉楼主是在设计一个类似汽车球笼似的联轴器。

网友(点评):
是拖拉机的动力输出轴带的一个传动装置。

网友(点评):
这个俺没玩过,要用就是直接找条件接近的代用。成本最低。

网友:
哈哈,大侠,你这35-40的轴,哪个直径能塞下你这(8-10)宽的8个键吧?哈哈,画个图看看。
出题请先查查手册,看看花键标准,以免贻笑大方

网友(点评):
阁下权当是个笑话,勉强听听。

网友(点评):
哈,我可不拿机械当笑话。大侠想说自适应花键头数就直接说,不要凑数。这样不好。另外,35-40的轴,如果就4Nm的扭矩,除非有特殊要求,不然我真想不出有啥理由要用花键。你这又不是高速轴,12x8x10的平键不够用?

网友(点评):
再进一步讲,如果你没其他特殊要求,与其跟花键适应,不如直接去掉花键玩其他传动,简单暴力有效。如果你要求清楚,小心后账哦!

网友(点评):
35-40的轴,不会有(8-10)宽的8个键,但这个尺寸内6个这样键宽的花键有。楼主首楼的原文为“大径35至40,键宽8至10,键数6至8个”,确实不严谨,但也仅此而已。

网友(点评):
按首楼所说传递扭矩而言,确实用花键豪华了些。但其原因,楼主在9楼给了补充说明“是拖拉机的动力输出轴带的一个传动装置”。不是楼主的设计。

网友(点评):
啊,彭老好。

网友(点评):
zerowing 没去查手册,但是楼主的这个设计要求,用花键是正解,至于多大的要算。只是,要是俺,俺就直接找汽车上的配件总成。这样的选择,安全性,可靠性,成本都远远低于自己的DIY.

网友(点评):
方案侠说说,为啥花键是正解呢?

网友(点评):
他在做万向轴传动,轴长是可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