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四刀位的刀架里面的蜗轮和蜗杆怎样折下来?

楼主(2013-09-20):
请教师傅们,厂里的一台沈阳的四刀位刀架锈的卡住了,上面的都折下了,到下面的蜗轮和蜗杆折不下来,它这个和大连的刀架构造还不一样,希望折过的师傅指点一下,怎么把蜗轮和蜗杆折下来?谢谢!

网友:
沈阳用的是烟台四工位刀架吧,在电机尾部有个六角板手可以旋转的,这个刀架不熟悉的话很麻烦,与常州的刀架完全不一样。习惯了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一点一点的拆下来就行了,记住顺序

网友:
说不清楚,应该卡住了  就旋转电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