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波和电磁波之间会发生干涉吗

楼主(2013-09-20):
总感觉这两中波在空间中运行,之间应该会有点关系吧,有哪位大侠能知道啊?猜想也行。

网友:
没有干扰,也许过200年发现有干扰了,现在没有证据,

声波与电磁波传播的介质是不一样的,不是一种能量场,

我处理水下的信号,在舱里先编码,加密以后,给到次声发送器,由次声发送器发出,接收到以后,先解码,再改空中传递的加密,再送射频,用甚高频短脉冲,这才送出的,

网友(点评):
大侠好专业,呵呵,都看不懂。。

网友(点评):
大侠,你用的东西是军工的吗?为什么要加密啊

网友(点评):
不能谈是什么东西,哈哈,泛泛而言,信号传输都要加密,否则没法‘分道’,你用的手机,每一路都是加密的,以前G系统还用‘时隙’保障这个加密过程,防止‘外人’进入这个码道‘,工厂无线天车也是这么加密的,

网友(点评):
还有个就是为什么振动力学中的,物体固有振动频率会有多种啊,这个很难理解啊,从公式可以有理解,但是在现实中,怎么想一个物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会有多种呢?不是一个物体对应的只有一个固有频率吗?

网友(点评):
与晶体形态,密度等等东西有关系,你读这个东西吧,一言难尽,俺教授讲这个振动课的时候,俺是最认真的家伙了,学了一个学期,哈哈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哈哈,听大侠这么说,感觉跟钻井的泥浆型号传输系统差不多。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时隙是一种多路复用技术吧。比如移动用的就是TDM,时分多路复用,而联通用的是FDM,频分多路复用。联通的WCDMA信号加密就比较好,过去是军方标准。

网友:
频率相近的波才能干涉,声波的频率远小于电磁波,它们不可能干涉

网友(点评):
恩,有道理。

网友(点评):
这个有道理,但是根不在此。8爷说得是正解。声波说到底属于分子原子层面的震动。电磁波不是,是另外一种场能,因此不能叠加。

网友(点评):
大侠,声波是机械波,是宏观上的扰动吧。

网友:
起码现在来看只有同类型,同频率,且同相位的两列波才会发生干涉现象。

网友(点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2%E6%B6%89_(%E7%89%A9%E7%90%86%E5%AD%A6) 不一定要同频率,同相位。但类型得相同

网友(点评):
维基百科对干涉的定义和我们不一样,大侠看看百度百科。百度和我们课本是一致的。有意思。。

网友(点评):
看了看,WIKI更详细,但是说的是一回事儿。你可以看看我那个链接里的时间相干,和相干测量。

网友:
干涉的本质

网友:
起码现在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波,不会干涉

网友:
两码事,传播介质不同。

网友:
声波和电磁波不会有直接的干扰,但是一些频段的声波会使一些电磁波发生器的电感、电容元件产生共振,形成间接干扰。

网友(点评):
大侠思路广。是有具体应用受此干扰吗?不才猜想要对电子元件产生机械共振。恐怕是微米级的超声波了。

网友(点评):
我以前搞2000-4000Hz中频加热时是要注意固有频率和共振频率的联系的,现在中频发生器都已集成化了,体积小了很多,不知还有干扰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