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毛刺的去除

楼主(2013-09-20):
      液压管件螺纹加工的非常多,但去毛刺一直是个大问题。现在的办法是留精车余量。
      如M30*1.5外螺纹,外圆实际加工29.8,小径实际加工28。现在是前端倒角(从X27,Z0.到X29.85,Z-1.5),外圆先加工到29.85,加工螺纹到28。再回头外圆刀精车外圆到29.8,再倒角(X30,Z-1.8.到X27,Z0.1)再精车螺纹28。
           由于现在使用的外圆精车刀刀尖R0.4,螺纹是通用刀片。数控刀并不锋利,倒角时虽然修改过角度,但螺纹起始端仍然会残留毛刺不断屑。十分麻烦。求教老师傅们能有更好的办法么,在车床能把毛刺去掉,就不需要人工去毛刺了。螺纹刀片当时为了避免操作工对螺纹不熟悉用错,所以用的是通用刀片,有用过分螺距的刀片么,现在想改用这种刀片据说可以修光,但应该只是修外圆吧,对起始端的毛刺没什么作用吧。请大家一起讨论下吧。

网友A:
震磨就好了嘛,很简单的。

网友B:
什么材质的?这种情况是刀不锋利照成的。换成螺距1.5的机夹刀片式式。

网友C:
手工磨一下吧,,,

网友D:
我做的也是,做好都要在沙盘上磨一下!

网友E:
1)通用型的螺纹刀片牙顶的毛刺是没法解决的。
2)螺纹两端起始牙的毛刺可以用螺纹刀片或者精车刀片去除,关键是找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磨就好了嘛,很简单的。

批量生产,再去另外加工的话效率和成本上就不划算了。最合适的就是要在车床加工时把毛刺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的?这种情况是刀不锋利照成的。换成螺距1.5的机夹刀片式式。

Q235或20#钢
用的是机夹刀具,刀尖最小R0.4,所以也没办法。现在就是想试下用这样的带螺距螺纹刀片,但这样的螺纹刀片似乎只对外圆修光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磨一下吧,,,

批量加工效率和成本不行,要想办法在车床上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也是,做好都要在沙盘上磨一下!

我们很近的哦
要在车床上去毛刺是最经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通用型的螺纹刀片牙顶的毛刺是没法解决的。
2)螺纹两端起始牙的毛刺可以用螺纹刀片或者精车刀片去除, ...

就是这个前端毛刺,角度与去毛刺的位置比较难调整啊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换刀,次之,大毛刺手工去除,小毛刺,用抛光机。

网友G:
换个切再走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换刀,次之,大毛刺手工去除,小毛刺,用抛光机。

新刀片如果角度,余量调整不好也会有毛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切再走一刀?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H:
外圆不能先倒下角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明白啥意思

就是平刀或者切刀在螺纹表面再过一刀呢?

网友:
更改倒角的角度
或者倒个圆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圆不能先倒下角嘛?

看我的说明上,是先倒角的,后来再修一次倒角,仍然会有毛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平刀或者切刀在螺纹表面再过一刀呢?

外圆刀再精车过外圆了,螺纹刀按小径也再空走了一刀

网友I:
螺纹刀具上有外径修光刃。

网友J:
螺距刀片只能休整外圆  对倒角处毛刺没作用的 精车也不容易去掉  不知道你试没试过 用锋利一点45度刀直接靠

网友K:
一人一个看法吧。我觉得用进口的镀钛的螺纹车刀比较好。因为现在的刀片基本都用国产的,国产的刀片有的不标准,所以车出来的螺纹都有毛刺,进口的刀片就比较标准一点吧。你可以试一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螺纹刀具上有外径修光刃。

只能修外圆,螺纹起始端倒角的毛刺没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螺距刀片只能休整外圆  对倒角处毛刺没作用的 精车也不容易去掉  不知道你试没试过 用锋利一点45度刀直接靠 ...

现在车间想用这种办法
但我觉得用钨钢刀自己刃磨的话不能根除
因为用钨钢刀首先得会磨刀,现在的操作者几乎都不会
再者刃磨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倒角效果,钨钢刀也有磨损,这样的刀具不可控
与其教他们学磨刀和看刀尖是否崩缺这样需要人来控制,不如找到让机器,程序,刀具等控制的方法更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人一个看法吧。我觉得用进口的镀钛的螺纹车刀比较好。因为现在的刀片基本都用国产的,国产的刀片有的不标 ...

谢谢 我们一直用的卡麦斯 等国外品牌 没关注过镀层的牌号
国内的做这些刀具的技术确实有待提高 试过一些国内的材质,耐磨损等都有些差距
下次问下镀钛的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学习

共同讨论呀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手工区的

网友M:
可以做个工装手工去处

网友J:
还有一个方法 应该可行 但没试过 不如你试试 车螺纹前倒角留少量余量 车完螺纹后精车 但是 是由大径向小径车 因为你的毛刺都是在螺纹右侧如果正常由小向大精车倒角 如果刀片不足够锋利只会把毛刺倒向螺纹左侧
如果觉得可行试过后通知一下哈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都拿出来讨论下

网友(点评):
顺车螺纹方向去毛刺,效果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做个工装手工去处

手工去除还要做工装吗
我们也是用白钢刀条磨刮刀去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个方法 应该可行 但没试过 不如你试试 车螺纹前倒角留少量余量 车完螺纹后精车 但是 是由大径向小径车 ...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看说明最后精车是倒角就从大径往小径倒的
但倒角处很锋利的,也有这样毛刺仍然不断的
我现在没明白数控上车螺纹时螺纹刀起点是怎样确定的,因为一螺纹时Z方向需要留2~3MM,所以实际刀具在开始与工件切削时的起点是怎样的,一直没搞明白,如果明白这个了,或许可以用螺纹刀Z方向再微调下精修一刀,就当成去毛刺或许有用。而且知道起点原理后,工件拿下来后还能知道怎样装上去返修。数控车工件卸下后再返修螺纹基本上是没办法的

网友(点评):
每次进刀检测主轴一转信号 然后开始车螺纹

网友N(2014-07-08):
引用 网友E:
1)通用型的螺纹刀片牙顶的毛刺是没法解决的。
2)螺纹两端起始牙的毛刺可以用螺纹刀片或者精车刀片去除, ...

请教大神。 螺纹牙顶的毛刺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材料是SUS304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O:
方法没错!看图片冒似倒角小了!倒大点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N:
请教大神。 螺纹牙顶的毛刺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材料是SUS304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如果你用通用型的螺纹刀片,那么牙顶的毛刺不太好去除。如果你用定螺距也就带修光刃的螺纹刀片那么很好办。外螺纹的话,把车螺纹前的精车直径放大到比螺纹最终外径直径大0.03~0.05左右。这样螺纹刀的最后一刀就是整个牙底、螺纹侧壁到牙顶全部被车到了,类似于成型刀。这个时候牙顶就不会产生毛刺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通用型的螺纹刀片,那么牙顶的毛刺不太好去除。如果你用定螺距也就带修光刃的螺纹刀片那么很好办 ...

我用的就是定螺距的机夹刀,也有在最后精车一刀。但是牙顶的毛刺还是有。这是什么情况?我的螺纹刀装刀高度略高于中心线

网友(点评):
精车外径放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就是定螺距的机夹刀,也有在最后精车一刀。但是牙顶的毛刺还是有。这是什么情况?我的螺纹刀装刀高 ...

明白了您的意思,还想问一下螺纹刀在装刀的时候是装的略高一点还是略低一点(相对于中心线)

楼主(2014-08-11):
引用 网友O:
方法没错!看图片冒似倒角小了!倒大点试试

这个不能太大了,因为内孔有锥度,太大的话平面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