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CATIA汽车A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9-20):
进入CATIA汽车A面之后,随便用个指令。然后按住鼠标滚轮不松,再按鼠标右键,模型智能平面旋转,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为嘛?

网友:
这就是catia独特之处,一般的情况是旋转和移动可能同时使用,catia视图操作只用到左中键就可以了,旋转和移动、放大自由切换,非常方便;

楼主:
A面几乎不会,必须深入学习。。。。

网友(2014-08-19):
我也不会,求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