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许用弯曲应力

楼主(2013-09-20):
为什么手册上45号调质钢做轴时,屈服强度350,弯曲疲劳极限270,而许用弯曲应力才60呢,是安全系数要取很大的原因吗?

网友:
轴受到弯曲应力就会发生应变,应力越大,应变也就越大。
轴如果弯曲太大还能传动吗?所以要把这个应变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故轴许用弯曲应力就要很小了

网友:
与安全系数有关系。
许用弯曲应力60,可能是写错了。

网友(点评):
他说的应该是轴的弯扭组合里的需用弯应力,那个确实很小。没有过百的。我记得之前大侠也发过那个部分的图片。

网友(点评):
zerowing兄弟提醒正确,许用弯曲应力[σ-1]=60MPa。

网友(点评):
可读《安全系数和许用应力》机械出版社,1981。

网友(点评):
借个楼用用。只要看见2#发表的,基本上大部分就是将错误的部分给说明出来,所以,俺立马可以推论那些应该要排除之。^_^ 话说45# 屈强比很低,因此 许用弯曲应力 会取向低值。

网友(点评):
哈哈,两位都是高手。俺得多学习。

网友(点评):
原来这是对称循环应力作用下的许用应力,对称弯曲和对称扭转。难怪会这么低

网友:
350 270是材料,60是零件

网友:
270那是在理想的情况下,实际要考虑应力集中,加工粗糙度,安全系数等因素,实际出来的许用应力要比极限底不少。

网友A:
屈强比高低这个因素所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屈强比高低这个因素所致的吧!

曲强比低的话也不至于5-6这么高的安全系数吧,如果算轴的应力集中的话疲劳极限也是很高的,小弟在校核时对称循环应力下,算出来60左右,觉得不太可靠就发帖问下。

网友(点评):
轴,还有个重要参数“挠度” 一般轴、精密轴、重要轴之挠度值各不同,需在规定值内才算校核合格。

网友(点评):
应该和应力的形式有关,是否为交变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