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旋转密封用什么密封圈比较好

楼主(2013-09-21):
气动旋转密封用什么密封圈比较好

网友:
旋转密封件有的卖! 查查样本吧

如果低速的话,自己做也是可以的,O型圈+聚四氟乙烯乙烯环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A:
气动旋转密封接头:日本SMC、美国杜博林DEUBLIN、美国NOFF-NOYTON、德国MAIERHEIDENHEIM、日本SGK、日本SHOWGIKEN、意大利ROTOFLUX、台湾杨桄ROTARYJOINT、韩国KOTRA、三和SANWO、韩国SRJ组件。

网友:
具体的不清楚。

网友:
我们这边用的碳环

网友B:
你允许整体直径多大?用密封圈的话你要考虑密封圈的安装问题和加工问题,回路多的话沟槽的加工和检测困难。个人觉得格莱圈不错,但是这种单价不低哦。如果你只是做几个自己用的话,建议你采用间隙密封,SMC的那种结构。对密封圈研究不深的话,会出现摩擦阻力大,无法安装,寿命不能把握等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允许整体直径多大?用密封圈的话你要考虑密封圈的安装问题和加工问题,回路多的话沟槽的加工和检测困难。 ...

SMC是用的什么圈

网友(2013-10-24):
引用 楼主:
SMC是用的什么圈

O 型圈   但是要知道  SMC的O型密封圈是静密封形式  对旋转所起到的密封是间隙密封   简单的说:间隙密封就是一个钢圈里面塞一个铁柱 靠铁柱与圆圈内圆面0.005的间隙起到密封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动旋转密封接头:日本SMC、美国杜博林DEUBLIN、美国NOFF-NOYTON、德国MAIERHEIDENHEIM、日本SGK、日本SHO ...

大哥,你这个图挺吓人的,在一个危险工具上见过图中这配件

网友:
MISUMI里也有卖,国产的宁波日辰的也能用。

网友(2017-01-09):
现在也正在做一个涉及旋转密封的项目,参考一下

网友(2017-03-10):
我们专业从事各种严苛工况和困难密封,可以加个Q 沟通一下   Q  105341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