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的功率的方法有哪些啊

楼主(2013-09-21):
学到现在只知道功率的求法有P=F*V,P=M*n/9550,今天听说还有个惯性矩,很纳闷,求大师指导

网友:
根据惯量求出 扭矩 然后在推出功率

楼主:
具体应该再怎么做啊,能不能举上个实例来详细说明一下啊

网友:
把一个物体转起来,需要多大的功率?知道哪些条件呢?第一,要知道物体的转动惯量吧?这东西相当于是物体的质量,然后知道几秒内之内转起来,达到怎样的一个速度。具体公式:P=J*N*N/(91200t),功率单位:KW,转动惯量单位:Kg.m^2,转速:R/min,加速时间:S

网友A:
对于功率的算法  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两类  一类是带旋转的   一类是带直线的   带旋转的用转动惯量  带直线的  用力乘以力臂  当然也不是绝对了  但一般 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哎,共同关注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功率的算法  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两类  一类是带旋转的   一类是带直线的   带旋转的用转动惯量  带直线的 ...

大哥,带直线的,是不是力乘以速度=功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