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面试题:载运500KG物品以 5m/min速度运行,同步轮直径100,试选用电机与减速机

楼主(2013-09-21):
载运500KG物品以 5m/min速度运行,同步轮直径100,试选用电机与减速机。

网友A:
既然给了同步轮,应该就是使用同步轮和导轨的传动方式,速度要求5M/MIN = 84mm/s  同步带转一圈要走过3.14*100=314mm  所以减速机输出0.5转/1S 完全满足要求了。由于速度不是很快可以考虑加减速。500KG 折算到导轨上也就15KG 150N*50/1000=7.5nm,然后就是算负载惯量拉,不考虑同步带的惯量,J负载=1/2  M R *R     用负载惯量/减速比平方与电机的惯量比较,其值要小于8:1 就可以了,配合速度和惯量就可以选出合适的电机。以上是我个人常用的计算方式,比较粗略!

网友(点评):
说实话,没有听明白啊!

网友(点评):
500KG 折算到导轨上也就15KG ,为什么

网友(点评):
摩擦系数0.3吧

网友(点评):
0.3对于直线导轨摩擦系数已经比较大了,哪里没看明白我可以再解释下!

网友(点评):
摩擦系数0.3,那这算到导轨上是不是150KG,怎么是15KG呢?打酱油的随便问问!

网友(点评):
我是按照0.03算的 具体的摩擦系数可以参考 http://weiwuer.blog.163.com/blog/static/139832261201172582242252/

网友(点评):
看不懂呀。往再讲解详细点啊

网友:
缺啥就自己定吧!

网友:
给个大概值就可以,

这些条件足够了,

网友:
既然是面试,你随便给一种方案就行了,哪怕是伺服电机带丝杠

至于计算嘛,那是基础问题,应该不算问题吧!

网友:
缺少太多的参数了吧,摩擦系数?什么电机?SEW?怎么连接决定选什么系列,你要怎么安装?

网友:
力乘以速度得到功率  再放大1.2—1.5  就可选出多大的电机了   然后你这个应该可以用普通电机联减速机  再接同步带轮  来驱动物体前进就可以   这样的话  根据轮子的直径以及所需要的最终速度  可以确定多大的减速比了

网友:
不是选择题吗?呵呵

网友:
这个题目有点问题。“同步轮直径100“,难道用同步带来输送?如果是,500KG的重量是否重了点?如果是我,我会选择用滚筒来输送。如果是因为外形愿意,不能用滚筒输送,那输送的速度我也会选快一点,以防止累积。至于选电机的减速比和功率,这是设计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给了同步轮,应该就是使用同步轮和导轨的传动方式,速度要求5M/MIN = 84mm/s  同步带转一圈要走过3.14* ...

经验丰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验丰富啊,

过奖了,这种方式很常见的!

网友B:
就这些条件,可大体估算电机功率0.6Kw,减速器减速比 9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些条件,可大体估算电机功率0.6Kw,减速器减速比 93左右。

怎么来的这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来的这值呢?

算算啊,电机功率按许用功率的1.5倍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给了同步轮,应该就是使用同步轮和导轨的传动方式,速度要求5M/MIN = 84mm/s  同步带转一圈要走过3.14* ...

摩擦系数0.3,那也是150啊,怎么是15呢,菜鸟请教!

网友:
个人经验0.75KW电机

网友:
力乘以速度不错,但是力呢,总不至于让重力乘以速度吧

网友D:
p=fv
f=500*9.8=4900n
v=0.083m/s
p=4900*0.083=0.4kw  这个只是计算什,还要加大些,选个0.6kw够了

速度的话,先选好电机再选减速机应该在90左右,

网友(点评):
那请问怎么选减速机呢?能举个列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fv
f=500*9.8=4900n
v=0.083m/s

如果功率选用0.75的三相异步电机-四极的话,那选转速在1400r/min左右,而需要的速度在5000/100*3.14=15.9r/min
那选减速机就是1400/15.9=88
你可以选个,85或者80啊。

网友(2013-12-15):
引用 网友A:
既然给了同步轮,应该就是使用同步轮和导轨的传动方式,速度要求5M/MIN = 84mm/s  同步带转一圈要走过3.14* ...

菜鸟经过:请问150N*50/1000=7.5NM ,这个7.5NM从何而来的?
     难道是作用在同步轮的圆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p=fv
f=500*9.8=4900n
v=0.083m/s

P=FV/1000,  P为KW, F这里不能是重力吧, 应是同步轮的圆周力才对~

网友(2015-01-18):
引用 网友C:
摩擦系数0.3,那也是150啊,怎么是15呢,菜鸟请教!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来得,难道是0.03的摩擦系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奖了,这种方式很常见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