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转速8K,轴向力2.5T

楼主(2013-09-21):
做项目遇到一个要求主轴转速8000r/min,轴向力2.5T,这样的主轴市场上有没有现成的呀,那位大侠知道台湾或国产的有木有。

网友A:
没仔细算过啊
2.5T的轴向力啊
都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
找个做加工中心主轴的单位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算过啊
2.5T的轴向力啊
都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不是机械加工设备,是做一零件耐久,这个是客户要求,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东,所以想买个现成的。

网友(点评):
啥意思e?

网友:
轴向力可以选出你的轴径大小,应该是个拉伸和扭转的组合变形,根据轴径选出需要的角接触轴承,根据轴承给出的参数算出轴承的寿命!

网友:
扭矩和弯矩是多少啊,没有这两个无法设计出来的。

网友:
估计现货应该是没有的额!

网友:
没有用过这么大的轴,当然了也是第一次听见。。。。祝楼主好运。

网友:
摩擦焊机的主轴力比这个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