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轴的强度、热处理问题,质疑车间主任

楼主(2013-09-21):
原来有根实心轴,45#材料,长2300mm,直径Ф50mm,调质HB220-250,使用正常;现因需要轴加长到2500,工况基本不变,保险期间变更材料为40cr。没想到金工车间主任却说:40cr轴容易变形,要求加大直径到70,反复强调直径50mm的40cr轴强度够了的,还是讲不通。

没办法,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又改材料又加直径。有点搞不清楚为何要加大直径。请教过车间主任,他说是凭经验的,原来有40cr的轴热处理之后变形严重,所以要加大直径。

烦请诸位讨论一下是不是这个理儿。

网友A:
你主任的说法完全没有依据,属于外行,

1,45号钢的轴,本身强度够了的,只是单纯加长,没必要改材料,这个没有意义,改了也不能自圆其说,轴加长以后,要动平衡处理,因为附加力大了,

2,40Cr,做轴,变形是大,这个你主任讲的对,他应该劝你还用45钢的轴,而不是加粗,

3,不提倡40Cr材料做细轴材料,白点倾向大,疲劳寿命不好,

网友(点评):
大侠能说下为什么40Cr做轴变形大么,和45#弹性模量差不多大的,静载照理变形也类似,是加工变形大么

网友(点评):
40Cr,淬火容易形成粗晶粒,冷却速度大于45钢,又没有钼这一类元素控制晶粒,

网友(点评):
从热处理及加工难度方面来说,我认为车间主任讲的有道理

网友(点评):
单讲热处理,没错,但主任要考虑全面的东西,考虑设备与零件的合理性,一个零件失去合理性,单说一个数据,就不行,

楼主:
其次改40cr材料我是担心怕主轴断了,虽说工况基本不变就多压两块砖而已,选40cr保险点了,一般来讲40cr比45#强度好很多,手册也如是说,不知大侠为何不提倡细长轴用40cr,这个还需要好好翻翻资料了;再则如果非要用40cr材料,一般工艺是粗车——调质——精车,再次想请教一下Ф50的40cr轴粗车留多少余量合理?

网友(点评):
主要是小直径条件下,白点倾向很严重,寿命不好,另外,40Cr淬火本身变形比45钢大,要留多大的余量,这里没法给你具体数据,要看你热处理过程了,这么小的直接,与淬火关系特别大,有些根本就不能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侠来捧场了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侠来捧场了

郁闷啊 加了大侠名字就非法了回复也发不了。。。

网友(点评):
哈哈,专心捉摸你那个技术问题,其它都无所谓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任的说法完全没有依据,属于外行,

1,45号钢的轴,本身强度够了的,只是单纯加长,没必要改材料,这 ...

百度铁碳合金相图时,发现里面对白点产生的原因是这样解释的:原子态的过饱和氢会降低韧性,引起氢脆,当氧在缺陷处以分子态析出时,会产生很高内压,形成微裂纹,其内壁为白色,称白点或发裂。

网友(点评):
学习的态度好,你再深追究一下为什么40Cr的白点倾向严重?假如不用这种材料,那种替代比较好

网友(点评):
既然白点是由于氢元素引起的,那就是40Cr中氢元素含量过高,导致40Cr的白点倾向严重,替代材料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建议用40MnB

网友(点评):
替换材料42CrMO啊 前面说了要有钼控制晶粒da

网友:
真有信口开河的,40Cr比45#变形大,奇谈怪论。

网友(点评):
自己玩一次就懂了,甭听说什么,人家说的,都没有啥用,

网友(点评):
正确,热处理玩的是经验。

网友(点评):
淬透性好的材料,许多变形都大,这个是根本问题,正因为变形大,才有添加更多元素以处理晶粒度的要求,别小看40Cr,很不好玩的一种材料,德国人就很少用,45钢不行的,就直接上42CrMo,跳过40Cr,就这个原因

网友(点评):
控制淬硬层深度,减少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主任的说法完全没有依据,属于外行,

1,45号钢的轴,本身强度够了的,只是单纯加长,没必要改材料,这 ...

网上查了下白点成因的问题,是这样说:
钢中原子状态的氢使钢脆,冷却时的应力使钢破裂,应力包括热应力、组织应力、氢结合成分子状态时的局部压力。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氢的水平是炼钢时决定的,但此时未发生白点,而热处理时淬透性好的钢热应力较大,所以较易产生白点。
42CrMo为何会好做呢?

网友(点评):
大侠提示了:钼能控制晶粒。

网友(点评):
晶粒细,应力减小,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上查了下白点成因的问题,是这样说:
钢中原子状态的氢使钢脆,冷却时的应力使钢破裂,应力包括热应力 ...

理解这个问题,一个是要理解氢的‘化学健’,其在哪知元素结合条件下为强,

再一个是了解冶炼,40Cr,有电炉钢,有转炉钢,一般是小电炉钢多,而没有精炼,元素控制水平就低,

而42CrMo,属于比较高级的合金钢,一般是电炉钢,且有精炼过程,有些重要使用条件的,有脱气过程,自然就比40Cr的元素控制水平高,

其上二者因素,就是你的问题,再具体,可以读那些基础理论书,说的非常明白

网友C:
值得学习的帖子。
金属材料是门广博、精深的学问,平常也只是用到时才查下有关资料。

细长轴热处理容易变形是对的,很多合金钢尤其如此。估计以前采用45钢免强能控制变形,并且加工时也容易变形,再加长了,主任终于忍不住,冒火了。

建议你用70轴,估计是从热处理及加工难度方面考虑的,虽然车间主任不一定懂热处理,但肯定有过这方面经历或搞热处理的跟他说过相关问题,再加上他本身精通机加,因此说的可能有道理。

网友:
开了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这个问题,一个是要理解氢的‘化学健’,其在哪知元素结合条件下为强,

再一个是了解冶炼,40Cr, ...

多谢大侠回答,基本明白这个问题了
基础理论书籍是指金属冶炼方面的吗?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啊?

网友(点评):
合金钢冶炼方面的基础书籍说这个的比较多,冶金书店有,看看哪个深度适合你,有些理论讲的非常深,实际中用途也不是很大,要有闲心来读,一般读些普及读物就明白许多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次改40cr材料我是担心怕主轴断了,虽说工况基本不变就多压两块砖而已,选40cr保险点了,一般来讲40cr比45 ...

直径50的超过两米的应该可以粗车掉双边3-4mm,也是看情况吧。

网友:
学习咯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本身45和40Cr材料机械性能是相近的.正常45是水淬的,40Cr是油淬的,不一定方便做.直径50的45轴淬不透,但40Cr可透.加至70后处理得不太好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次改40cr材料我是担心怕主轴断了,虽说工况基本不变就多压两块砖而已,选40cr保险点了,一般来讲40cr比45 ...

我们曾经长期加工过。 精加工直径50mm、2500mm长的轴粗车留量是8-12mm,主要看热处理那方面的技能了,如果弯曲变形太多,就会形成余量不足,即使车工技能再高也无法通过 借量 的方法加工,只能人工校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曾经长期加工过。 精加工直径50mm、2500mm长的轴粗车留量是8-12mm,主要看热处理那方面的技能了,如果 ...

忘记告诉你了:你的主任的经验是对的。具体的数据比较我不是数据党,没有这个能力给你。只能用事实来说。
我曾经的企业是个正经的规模化企业,生产挤出器螺杆45号 40等都用过,2500mm同样长度的材料40Cr是要加粗一些保险。

网友(点评):
感谢兰羽社友,这么晚了还给回复,按你的经验40cr过长的话要加粗设计,以后就这么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值得学习的帖子。
金属材料是门广博、精深的学问,平常也只是用到时才查下有关资料。

网友(2016-06-18):
受教了,这方面确实短板

网友:
45#与40Cr属于同一类材料,但40Cr淬透性比45#好些
车间主任担心2.5米长料调质时弯曲变形,为了保证完全车得出,提出增大直径
其实这方法是劳命伤财的
可调质+校直+去应力退火

网友(2016-11-13):
他没做好,你在反过来做好的,不是你展现技术的时候吗,不要理他,不管他怎么做,反正作为同事,你已经提醒了。

网友:
你可以不用改变材料跟直径,改变增强疲劳强度的工艺,我只是提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