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制动的的刹车马达,应选用中位什么机能的换向阀?

楼主(2013-09-21):
如图所示是带制动的的刹车马达,想请教下,设计这个马达的液压系统时应选用中位什么机能的换向阀?是Y形的还是O型的或者是H型?

网友A:
我来说几句:
1.从你的原理图来判断,马达刹车时刻是在靠弹簧作用力把刹车片推出,当马达要输出扭矩和转速时是靠压力油把弹簧向外推开。
2.所谓的梭阀主要是做压力选择的,只要马达输出扭矩和转速时候(正转或反转),通过梭阀把有压力的油引导刹车的弹簧腔,推开弹簧后,马达在无刹车功能下工作。
3.当马达在不需要输出扭矩和转速时候;刹车功能起作用,弹簧腔不能有压力,我想你应该想到用那个中位性能的电磁换向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几句:
1.从你的原理图来判断,马达刹车时刻是在靠弹簧作用力把刹车片推出,当马达要输出扭矩和转速 ...

我觉得Y型的中位泄荷,这样才能满足工作需要,可领导说要中位保压,所以现在有点糊涂了。

网友:
通过几种应用平台,挖机上的马达(回转/行走);旋挖钻等等,可以看出:这种制动马达是应该Y型中位的

网友:
应选Y型。

网友(2013-11-19):
中位卸荷

网友:
一般选Y型的。力士乐称J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