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轴承配合尺寸问题

楼主(2013-09-21):
请问配合6310 RZ的轴承。
轴的公差和孔的公差应该是多少?

网友:
轴基孔  孔基轴
都是小过盈配合吧

网友(点评):
看样子兄台没有自己亲手操作过,我装配过,所谓设计的过盈配合基本上在装配时都是用锤子敲进去的,即使热胀冷缩原理装配进去,也是不方便取出的。

网友(点评):
何以见得?

网友(点评):
自己定吧 以前是喜欢跟风的H7/g6配合 大点的直接标记个0~0.1 因为加工到标准的公差是很难的 卡尺是0.02的单位 根本测量不出来~ 但作为设计人员 我是觉得图纸上不能够标H6/G6这个配合的~

网友:
这个看你的工况,首先确定配合类型,然后对照手册选取可以的公差配合就可以了。当然了,重要的是选取的公差能符合你们公司的加工能力。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说的有道理,但是还要看轴用在什么地方和作用,再确定配合方式和公差

网友:
看轴的受力,重要场合用过盈配合,一般选用过渡配合,按轴0,+0.02,孔+0.01,-0.02

网友:
   轴0.02  孔0.00    装上去又能取得下来  用锤子就可以敲下去

楼主:
我主要是模具工装方面设计的。
现在公司的设备坏了,需要重新加工一根轴。
心里不能确定,就来问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