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缆绞盘

楼主(2013-09-21):
我是新手,不能搜索?
想了解一下关于收、放电缆的手动或电动绞盘的资料,谢谢。

网友:
电缆卷筒?
它根据电缆线的卷取动力可分为弹簧式和电动机式。
根据卷取方式可分水平式和垂直方式。
工作原理是:比如弹簧式是用电设备设备移动时,拉动卷筒放电缆,此时平面蜗卷弹簧卷绕在苡轴上,弹射储存能量。返回时,在弹簧力作用下,卷筒反向旋转,收卷电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有没有相关资料或厂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