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怎么坏了?

楼主(2013-09-21):
车床 6136
系统  广数928tc
伺服驱动器  登奇机电 GA16-020
目前问题    驱动器不定时报警     开始以为丝杠里面脏要清理   可是清理了几次都不管用   后来发现报警时 驱动器哪个使能信号不停跳 红绿灯交替闪 才发现驱动器有异常了

最后把驱动器换到另一台还是驱动器不行  所以确定是驱动器问题
拍了一段视频 没法上传
在此给大家提个建议  以后机床出了问题尽量先看电路问题  后查机械的    机械拆半天太费劲了

网友A:
数控车床伺服驱动器报警,首先要检查一下伺服电机与驱动器连接线的插头,正常见到的驱动器报警故障,都些插头有关,里面的线路很多,都是一一焊接上的,X轴最容易出现,该轴的伺服电机在刀架小拖板的下方,那里铁屑也很多,容易拉断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床伺服驱动器报警,首先要检查一下伺服电机与驱动器连接线的插头,正常见到的驱动器报警故障,都些插 ...

谢谢    驱动器换到别的机床上还是这样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