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机床的请进 你们才能看懂

楼主(2013-09-21):
公司有几台使用7年的车床 出去返修了,由于导轨磨损严重厂家这样修复了导轨
1.看到中托板导轨面重新加工了一下   这样就导致x上表面间隙增大,厂家是这样修复了,他把x上面的也加工了,这样就使上下接触面有了2——3毫米的间隙,然后在上面的导轨面贴了塑料一样的东西具体不知道叫什么

2 现在是这样的问题   有一台X轴向受力大了就车出台阶了  感觉像有爬行的那种现象

3另外一台 始终就是车出来有台阶  受力小了也不行

网友A:
贴塑导轨是可以的,早年是进口技术与进口材料,这些年南方有仿制的,有些还不错,

这种氟塑料挺讲究的,不能随意贴,工艺要求挺高的,

塑料导轨本身质量不行,或者翻修导轨面的基准不行,就会有你说的台阶现象,氟塑料成分不均,就有爬行现象,

或者贴的太厚,自身刚度就差了,也有各种问题,比如零件的直线度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国产带有好推荐吗?绿色的那种据钳工说比棕色的好刮。我们也刚开始用,进口的报价是国产的10倍,先用国产的看看效果。

网友(点评):
棕色的硬,绿色的软,我这有几个样品,上海那个厂家我要查一下地址,是上海的,棕色的,没用过,国产的有在粗车用的,精度与寿命都逊色,很便宜,

网友(点评):
恩。论公斤卖的。我们最小的设备,如果用进口带,导轨成本增加大概在3000块。其他设备商有用国产带的,据客户反应还可以。有些客户明确要求贴塑,不得不贴,贴塑比现如今的硬轨要耐磨得多。

网友(点评):
是的,一大盘没有多少钱,具体我忘了,要找上海那个样本,实物在我架子上,是棕色的,这个没错,

网友(点评):
绿色的用下来看效果不错,国内大厂也在用的,名字在这里就不说了省得说是打广告,要想知道联系我

网友(点评):
有厂家地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塑导轨是可以的,早年是进口技术与进口材料,这些年南方有仿制的,有些还不错,

这种氟塑料挺讲究的, ...

谢谢998 大侠   返修厂家 贴的那感觉是塑料制品  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颜色发绿
  用502 占了几个点    然后导轨毛刺用角磨机磨了下    那天装中托板是 一下就全掉了  我就用502又粘上了

网友(点评):
就是塑料导轨的贴片,成卷的,我办公室就有这东西,有绿色的,有棕色的,

网友(点评):
有可能就是那了 我拆的时候碰下来 那东东就卷起来 然后有一节折了

网友(点评):
那东西贴好了,是根本就撕不下来的,拆的时候,要上刀子,

网友(点评):
先不说带对不对,胶就错了。应当使用和带配的AB胶。导轨表面加工有要求,清洗要干净,彻底。预压恰当,硬化时间足够。

网友(点评):
聚四氟乙烯板 现在都这东西

网友(点评):
粘的时候要做先表面活化处理,再用专用粘结剂粘结,然后用重物压紧,固化24h左右,再做铲刮,你的就用502点几下……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他没有贴好,并且贴好了要铲刮的,这个一点不能马虎

网友(点评):
可以用砂纸打磨,然后去砂。

网友(点评):
呵呵,都是偷工减料的事情。要想知道全部的工艺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