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机床的请进 你们才能看懂

楼主(2013-09-21):
公司有几台使用7年的车床 出去返修了,由于导轨磨损严重厂家这样修复了导轨
1.看到中托板导轨面重新加工了一下   这样就导致x上表面间隙增大,厂家是这样修复了,他把x上面的也加工了,这样就使上下接触面有了2——3毫米的间隙,然后在上面的导轨面贴了塑料一样的东西具体不知道叫什么

2 现在是这样的问题   有一台X轴向受力大了就车出台阶了  感觉像有爬行的那种现象

3另外一台 始终就是车出来有台阶  受力小了也不行

网友:
为嘛贴东东?

网友A:
是氟带(四氟乙烯),现在这种做法多,新机床也有这样的。车床维修后要做精度检验的,共18项(几何精度15项,试件精度3项)2.3没明白你说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氟带(四氟乙烯),现在这种做法多,新机床也有这样的。车床维修后要做精度检验的,共18项(几何精度15项 ...

老板没指望这床子有多高精度,按机床验收标准这床子早该报废了,每天两班估计也连续运转5年了    贴的那塑料的可厚了,有两三毫米   调整镶条时感觉紧了反向间隙就大了   而且有爬行,比如单步十丝    按一下走了4丝,再按下走16丝,如此往复,没办法啊    后来只能把镶条弄松,松了但是间隙好了,不知道切削时阻力大是不是又有那个现象了,没法打表啊

网友(点评):
再按下不会走16丝的(这是伺服决定的)。检查下丝杠。

网友(点评):
你说的就是爬行,一般在硬轨上容易出现。 处理方式:1、检查润滑是否良好;2、检查联轴器是否有松动;3、检查丝杆及装配是否有间隙;4、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板没指望这床子有多高精度,按机床验收标准这床子早该报废了,每天两班估计也连续运转5年了    贴的那 ...

厂家大修,机床两轴的两条滚珠丝杆换了没有?

网友:
如情况可,要大修改造机床可联系我。

网友:
修得好水哦。。

网友:
现在都是搞些豆腐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大修,机床两轴的两条滚珠丝杆换了没有?

丝杠倒是换了   我也是刚来    他们说这床子都是返修回来的     感觉这床子是不是该报废了,  请问导轨磨损特别严重的话 是怎么修的,谢谢

网友(点评):
导轨磨损严重的话上导轨磨修磨床身导轨,粘贴耐磨带,对研配刮。中拖板同样工艺。只不过机床的机械修理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工。

楼主:
又有一台这样子了   好惨啊
这台是以前的床子,没修的
吃刀量一大就纹路差了,吃刀小了 就好多了

加工的是镁合金    刀具用的金刚石刀

网友:
做一次大修,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多用几年没有问题。

网友C:
贴的四氟乙烯上有挖消压沟吗,没有的话容易爬行

网友:
硬轨的床子容易出现爬行的现象,对于硬轨机床,丝杠的预紧力一定要非常合适,小了解决不了爬行问题,大了电机电流又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的四氟乙烯上有挖消压沟吗,没有的话容易爬行

挖了 油槽了   导轨上也有 槽子    但是这床子真看不懂了

网友:
精修机床找我。18179212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