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卫星可以看到动态的画面吗

楼主(2013-09-21):
像GOOGLE地图只能看静态的,军方的间谍卫星是不是可以看到动态的画面呢?这样是不是太厉害了。。

网友:
可以,要用‘孔径系统’,就相当于走一路,看到一个系列片,再连起来,

控制小系统,以色列的最棒,大系统,米国佬的最棒,

现在看动态,一般用无人机,这个比较清楚,那镜头有大概一米直径,当年看到过‘本’,后来是扫描阿国,与巴国,扫描了全国,看到老拉在5米高墙后面散步,但没有正脸,一直是低头的,后来用以色列的‘步态分析’,最终锁定是‘老拉’

网友(点评):
孔径系统指的是合成孔径雷达吗?可穿透云雾和伪装动态监测。

网友(点评):
孔径系统,是一种数学算法,当然,你说和合成孔径雷达就是用这个算法的,就是这个东西,他用雷达波扫描一个区域,形成一个系列图形数据,再解算这个数据,成像,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大侠见多识广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和摄像机一样吗?

网友(点评):
大侠,我以为就是个大点的摄像机呵呵

网友(点评):
大侠,无人机飞的很高吗?为什么没察觉啊

网友(点评):
再请教大侠。这种虚拟的超大天线系统数据处理量也是超大的。实时观测比较难吧。通常无人机实时监控都用的电视成像。

网友(点评):
有没有9.9.8大侠不知道的东西

网友(点评):
八公里之外一台小型螺旋桨发动机的噪音有多大?

网友(点评):
发动机有消音措施,夜里都听不见,假如噪音大,就不可能看到老拉在院子里散步,

网友:
多谢998大侠指点

网友:
军用的分辨率比民用高很多

网友:
就像交警用的摄像头拍你可清了,刑警用的就看不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