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5*15的螺纹孔配什么的螺钉比较合适

楼主(2013-09-21):
求助,M4.5*15的螺纹孔配什么的螺钉比较合适

网友:
为什么这么怪?用到何处?

网友:
你这个15是深度吧,就配个15长的螺钉就可以了

网友:
螺栓长度最低是螺纹深度的2/3,如果是通孔长度15左右的吧

网友:
为什么不改用4或5,4.5不属于标准丝攻,加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