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是什么泵?

楼主(2013-09-21):
T型螺纹,或者导程,一般固定在减速机轴底部,将油通过轴心孔运到上部润滑。
寻求次方面的资料。公差配合以及流量计算等方面的。

网友A:
机械手册上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上应该有

没找到。。

网友B:
甩油槽的一种,动压密封防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甩油槽的一种,动压密封防漏

这个貌似不是哦??

网友C:
一个零件看不出什么结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零件看不出什么结构哦!

减速机里的, 看我补充的。

网友:
这得问客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