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气加旁通比原来的进水和回水,哪个好呀

楼主(2013-09-21):
暖气加旁通比原来的进水和回水,哪个好呀,请问原因?上个图大家给说说!

网友:
给个完整的图~~~~~~~~~~~!

网友:
可以调节流过散热器的流量,从而调节温度。如果用恒温阀更好些。
就是旁路掉部分热水,降低温度,节约能耗。当然也可以完全旁路掉

网友:
流量一定,两个支路管径与主管路还一样粗细,也就是单位时间内流入暖气的热水一定,所以没啥大作用。

网友:
这个是流体的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