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的加工,这些切削参数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09-21):
最近单位在切割下料,材料为钛合金,用硬质合金键槽铣刀,切削深度15mm,转速320转,进给量32.4mm/min。加工出来的铁屑很漂亮,但是刀子还是断掉了,而且是粉粉碎的那种,请问我这些切削参数是否有问题。
师傅把转速提升到630转,刀子是不断了,但是火星四射,冷却液加注的情况下,我想这是转速太快的原因。

请问各位大师,转速快是不是阻力小?转速高是不是震动小?

请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
切排骨,是缓慢的切省劲还是“咔嚓”一下的省劲儿??

网友(点评):
应该是咔嚓一下省劲,但是不知道长期这样加工,机床精度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A:
直径多大?

网友:
对哦,要说明哦

网友B:
钛合金也分类型TC4就好加工,TA15费点劲,看材料类型
你说的不详细,有的钛合金可以给1200转,轻切削,有不好加工的的只能120,进给15左右,重切削,刀具最好是30的,镶合金条,底下带圆弧,满刀切削(防震动),加我QQ吧
282340359

网友:
铣钛合金的键槽有时候不能满槽铣,要用摆线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也分类型TC4就好加工,TA15费点劲,看材料类型
你说的不详细,有的钛合金可以给1200转,轻切削,有不 ...

底下带圆弧的铣刀,那R3的怎么样?会不会增大阻力啊?

网友(点评):
会是肯定的,为啥有R那,因为那种钛合金对刀具磨损非常严重,可能是你 刀打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多大?

忘写了不好意思 25的直径刀具。

网友:
没接触过钛合金的,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底下带圆弧的铣刀,那R3的怎么样?会不会增大阻力啊?

然后我今天特地看了一下牌号 ti6退火应该是这个,明天我照片拍下来给您看一下,然后我申请了高速钢M42的刀具不知道您用过没有什么注意的没?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