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绳子的长度,大家来做题目吧^^

楼主(2013-09-21):
大家来做题目吧^^

假设一颗铁球,拴了一根绳子。

该铁球位于地球赤道上方,绳子垂直于地面向下,铁球相对于地面保持静止。

该铁球相当于卫星,有点类似于地面上的一个棒棒糖。

假设绳子密度是均匀的,而且足够结实不会被拉断,请问绳子需要有多长?

各物理量可以百度,比如重力加速度g、万有引力常数G、可以百度得到。

计算过程中的未知量,比如铁球重量等等可以进行假设。

补充一个图:

谢谢"探索号QM"的答题,他的计算模型中,是假设绳子对铁球无任何影响。

现在增加点难度,需要考虑绳子的影响。

由于有绳子的拖累,铁球需要有更大的离心力,才能带着绳子相对于地面保持静止。

不计空气阻力的影响,也不计绳子和铁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给定一些可能会用到的参数(只是可能)
铁球质量:1kg
绳子直径:10mm
绳子线密度:0.1kg/m
绳子的刚度:无穷大

网友:
...地球同步卫星?

网友:
同步卫星的轨道半径有定数的,度娘。

网友A:
如果只考虑地球自转,那等式建立的概念是重力加速度等于离心加速度。
G*M*r^-2=r*ω^2
其中:
G --- 重力常数,6.67*10^-11(m^3/(kg*s^2));  M --- 地球质量,5.97*10^24kg;  ω --- 自转角速度,7.27*10^-5 rad/s ; r --- 该球离地心距离
由等式得: r=(G*M*ω ^-2)^(1/3)=4.22*10^7m=4.22*10^4 Km
绳子长度是r减去地球赤道半径,即:4.22*10^4-6378=35822 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考虑地球自转,那等式建立的概念是重力加速度等于离心加速度。
G*M*r^-2=r*ω^2
其中:

谢谢,绳子的自重也需要考虑

网友:
同步卫星的高度为H = 35,786公里。
铁球重量无关,是不是绳子重心在H上就可以了?那绳子就是2H

网友:
hehe,高科技!

网友:
实在是不明白楼主你在说什么。。。。。不明觉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绳子的自重也需要考虑

绳子与球的共同质心离地心和赤道表面的距离已经可以确定,不必重复,并利用其数值建立以下质心平衡方程:
(Ms+Mq)(r-rc)=0.5*L*Ms+L*Mq
其中:Ms --- 绳子重量并等于0.1L(kg) ;   Mq --- 球的重量=1kg;  r-rc=35822 km;
将绳子重量等式代入上述质心平衡方程,可得到一个关于L的一元二次方程,可得到:
L=71634 k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考虑地球自转,那等式建立的概念是重力加速度等于离心加速度。
G*M*r^-2=r*ω^2
其中:

只要绳子的长度和卫星的高度一样不就行了,也许要考虑空气的摩擦,但是如果绳子够细的话,也可以不用考虑,还是考虑会不会被其他的星球绊倒吧,综上所述,别用绳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绳子与球的共同质心离地心和赤道表面的距离已经可以确定,不必重复,并利用其数值建立以下质心平衡方程: ...

谢谢“探索号QM”的解答!

由于绳子和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计算其万有引力的时候,不能用质点法("形心")来等效,质心法过于理想化,精确点的解法是沿着绳子长度方向积分来计算总万有引力,两种计算方法差异比较大。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批评。

谢谢逍遥兄的解答!

函数图象中没能看出纵横坐标所表示的含义,也没能看出图形交点的坐标值

网友(点评):
横坐标的含意,是铁球距离地心的距离。纵坐标是绳子分别长1000m,5000m……时的函数曲线。当该曲线与x轴相交时,铁球-绳子系统达到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探索号QM”的解答!

由于绳子和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计算其万有引力的时候, ...

没错。

当L2远远大于b时,可视为limb=0,将b=0代入最后一式,可得find(L)→L2。也就是说,当两个质量体相隔距离非常远时,远大于物体本身的尺度时,质量体可近似视为质点。

所以当绳子-铁球系统到地心的距离远大于其本身尺度时,用前面朋友的简化质心的方法,也是可行的,结果也应该是相当精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逍遥兄的解答!

函数图象中没能看出纵横坐标所表示的含义,也没能看出图形交点的坐标值

如图,当绳子长度为 1000m 时,若想铁球-绳子处于平衡,则铁球到地心的理论距离在 42160360.0m 与 42160360.1m 之间。

当绳子长度为 10000m时,铁球距离地心的理论值在 42164860.2m 与 42164860.3m 之间。

不知与fmdd兄的计算结果是否符合。

网友(点评):
哈哈,我还没开始计算

网友(点评):
多谢逍遥兄了,等我算算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当绳子长度为 1000m 时,若想铁球-绳子处于平衡,则铁球到地心的理论距离在 42160360.0m 与 421603 ...

多谢逍遥兄和前面参与计算讨论的探索号QM,辛苦大家了!

我的计算如下:

网友:
理论源于实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逍遥兄和前面参与计算讨论的探索号QM,辛苦大家了!

我的计算如下:

地球同步卫星的轨道高度为 35786 km,这个高度是铁球受到的离心力和地球对它的万有引力的平衡点。
若绳子长度为 144400 km,且尾端接近地面,那么铁球高度将远远高于同步轨道高度,如果其旋转速度跟地球同步的话,其受到的离心力将远远大于万有引力,这时如果没有绳子牵拉,它将向太空飞去。
所以我觉得在绳子的末端还要计入铁球对它的拉力,对铁球也要计算绳子对它的拉力,这样才能两相平衡。

写完上段,又琢磨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儿意思。铁球质量才1kg,而绳子长度数万公里,怪不得楼主直接将铁球给忽略了。。。

所得结果跟楼主差不多。但这些大数计算,差一个数,就差好几万公里……

网友(点评):
谢谢逍遥兄捧场,辛苦了辛苦了^^

网友:
无地自容

网友(2014-02-25):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批评。

弱弱问一下,大侠用的什么工具做的文档?图形是用的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