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铜冶金设备的吗,模具经常坏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22):
一套模具六千多,一拉就坏,不坏的话可以返修,节约成本,但这几个月一直坏,领导比较着急,求解决办法

模具表面坑洼

模具表面坑洼

模具断裂

模具断裂

模具

模具

网友:
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LZ能不能结合图片描述下情况!

网友A:
磨具是什么材料?是不是硬度太高?

网友B:
是电炉上的模具吗?

网友:
磨具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坏

模具中间有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具是什么材料?是不是硬度太高?

石墨模具,耐高温,110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炉上的模具吗?

不是,牵引紫铜板的模具,温度在1100度左右

网友(点评):
1.牵引夹头问题,2.不对正拉歪了,3.模具自身质量。

网友:
首先看你材料耐高温和铜熔点的比较下看看
然后如果材料没问题  那就是你开始前没给模具预热下
还有我看你们的模具 棱角太分明了 里面有没有圆角和拔模斜度哦~
知道的就这么多~~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模具是外购的,行业内一般都用这种,一套六千多,有预热的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材料问题就看下是不是外力所致 不过这个可能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