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自动对孔加样的机器,可是对孔对不准

楼主(2013-09-22):
我们公司做的一台自动加样器,现在对孔情况如图,两张图片用两台仪器测的(同一种自动加样器),校准程序和补偿数据都应该没有问题,为什么还是偏了 ,用的是步进电机,难道和它的精度有关?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A:
你的基准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基准在哪里?

托盘的两侧装有对射式传感器,基准就是这条光线和加样针的交点处

网友(点评):
如果你的基准没问题的话。就是步进电机丢步了。换个伺服试试!

网友:
如果是我做的话,会采用视觉机器,可以使用它的自动对准功能,再输出信号给2个伺服电机,完成2个轴的动作,对准精度好像可以到0.02mm。

网友(点评):
那样可能会超出预算吧!预算够得话我也选择视觉检测

网友:
CCD应该很不错的哦

网友:
视觉系统或改伺服控制

网友:
这个伺服效果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