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应变问题

楼主(2013-09-22):
因为做了一个低速率的铝箔拉伸试验,得到的结果是同一应变下,有两个甚至是多个应力数据,请问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取哪个应力好,还是取平均值??

网友:
不应该是一个应变多个应力,可能是数据在抖动,就是随着应变的增加应力曲线并不光滑,
你只需要拟合曲线吧

楼主:
是的,因为速度太低,所以会出现抖动,我是想问,那在同一应变处,取这两个应力中的哪个值,是不是要舍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