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截图,求解决

楼主(2013-09-22):
如图  求解决,打不开零件了!

网友:
SW重新激活一下!!

网友:
按下全屏显示看看~

网友:
为什么SW老是出问题呢?
软件有漏洞还是盗版的原因!
我就干脆不用省的闹心了。哈哈

网友A:
我办公室里的电脑,现在就是如果打开软件只单独打开一个零件,软件就自动关了,我必须要打开一个装配体文件,然后才能打开零件文件……重装软件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们公司的电脑真奇葩...一勺饭不吃,非得端着碗才吃..

网友:
修复下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办公室里的电脑,现在就是如果打开软件只单独打开一个零件,软件就自动关了,我必须要打开一个装配体文件 ...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