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部件寿命问题

楼主(2013-09-22):
工作中接触的轴比较多,就以轴为例吧。
机械零部件使用一段时间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拿一个颚式破碎机的偏心轴为例,长2米,轴颈最粗290,最细部分200。工作时候出现比较严重的摆动,现在要修复各轴段的跳动量,消除摆动的问题, 拆下来之后发现轴肩部分有比较密集的可见裂纹,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样判断这些裂纹对轴寿命的影响,这关系到它有没有修复的价值。
2例,一根传动轴,500长,带动直径400和700的2个齿轮,安装齿轮部分直径105,两齿轮中间直径140。在工作中大齿轮与轴连接的键被切断,估计是扭矩过大导致的,现在要修复断键划伤的轴段和大齿轮内孔,做探伤时候发现轴颈140处内部有缺陷,但是现在无法判断缺陷大小,请问修复后这根轴会不会断啊。

网友A:
判断预计寿命,一个是看受力,一个是看零件自身的金相组织,

金相组织合理的话,就有修复价值,金相组织本身不好,并且有裂纹了,裂纹的扩张会非常快的,即使补焊以后,由于铸态组织不能于原来基体有效结合,其再使用寿命也非常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预计寿命,一个是看受力,一个是看零件自身的金相组织,

金相组织合理的话,就有修复价值,金相组织 ...

我是这么想的,先把轴表面单边车掉70丝左右,看裂纹情况怎么样,如果裂纹明显比表面减少,就可以修复,如果裂纹还是很多就再车掉1mm,如果裂纹还是很多就代表修复价值不大,大侠这样对不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先把轴表面单边车掉70丝左右,看裂纹情况怎么样,如果裂纹明显比表面减少,就可以修复,如 ...

不完全对,对裂纹,要探查到底有多深?而不是估计,

1,找到裂纹,车出清理面,

2,有条件的可以先谈伤,深度过大就直接报废,别耽误时间,

3,假如确定要用,人工用扁铲剃开裂纹,切忌用砂轮,砂轮会造成新的破坏,尤其对轴,

4,剃到深度,完全无裂纹的位置,清理出工作面,再谈伤,确定下面没有猎物了,再剃5毫米,剃出圆形焊接坡口,

5,制定一个合理的焊接工艺,保温工艺,就可以了,

6,坡口最低处是要降多少强度,要计算一下,会同厂子里玩焊接工艺的好好商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对,对裂纹,要探查到底有多深?而不是估计,

1,找到裂纹,车出清理面,

有涡流探伤和超声探伤,由于设备还不太熟悉,现在只能用涡流探伤检测裂纹是否大于2mm,如果小于2mm,那没问题,如果大于2mm,就不会操作了,超声探伤使用不熟练呢。

网友B:
修的成本+不确定的寿命不能节约了开支,我个人不同意修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的成本+不确定的寿命不能节约了开支,我个人不同意修补的方法

不是有裂纹要修复,现在是轴偏了,要修复跳动。这么大一根轴,报废了再做成本也很高,要是修一修再用一两年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点评):
不把裂纹补完,修了跳动,就跟骨折了上夹板继续工作是一样的,将支付更高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的成本+不确定的寿命不能节约了开支,我个人不同意修补的方法

这个我明白,现在不是还没确定裂纹深度嘛。如果只是表面裂纹就没事啊。

网友(点评):
轴偏的修复带来的损伤可能扩大裂纹,我奉劝还是不要修了,修完裂纹可能达到1/3~1/2截面

楼主:
人工置顶,集思广益,有没有不同看法的大侠。

网友(2013-10-28):
裂纹会带来应力集中的问题,容易不断扩张,应消除裂纹所带来的应力集中问题。

网友(2013-12-31):
不知道楼主的轴现在怎么处理了?能否给大家讲讲现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对,对裂纹,要探查到底有多深?而不是估计,

1,找到裂纹,车出清理面,

行家啊!说的够明白!
不过这样要花时间,而且还不能保证完全可靠的应用
个人感觉真的不如再加工一个了

网友:
用试验作出材料的CTOD,根据CTOD值算出现有裂纹长度在轴所受的力下会不会扩展,扩展则修复或直接报废,不扩展还要算一下疲劳寿命,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点评):
扩展是肯定会扩展的。还是998说的那样。一定要确定裂纹到底延伸到哪里了。再计算受力情况。

网友(2014-02-05):
材料断裂韧性问题,这是个疲劳破坏过程,什么都会疲劳的。

网友:
先修,同时做一根备件放在旁边,顶不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