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改数车请教

楼主(2013-09-22):
小弟有一台老式普通车床,想改成数控车床,车些球类零件。敢问各位大侠,数控系统买来后,如何调试呀?还需要编写内部程序吗?跪求

网友A:
你自己以前玩过吗?没玩过的,第一次要有人在边上详细指导,否则你玩不出来,

1,先要核算你刚度系统,否则你没法设定,漂移会很大,你控制不了的,

2,丝杠一般是换成滚动丝杠,否则精度也不行,导轨要新处理,数控不像‘手操’,数控的阻力不合适影响精度,并且会爬行,

3,系统程序是带来的,加工程序是自己编的,完全没有基础的,就只能雇个会编的,有些基础的,大概要学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以前玩过吗?没玩过的,第一次要有人在边上详细指导,否则你玩不出来,

1,先要核算你刚度系统,否 ...

     感谢大侠指点。小弟是做工艺的,对数控程序略知一二。上大学时在数控老师的实验室做过一些实验,接触过一些数控改造方面的知识,例如丝杠要换成滚珠丝杠,电机换成步进电机,用驱动器控制,控制电路要加上光电隔离器和放大电路等。但是没有实战经验。非常感谢大侠指点。小弟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大侠指点:
    1.数控系统买回后,还要调试吗,如何调试?
    2.机械方面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跪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指点。小弟是做工艺的,对数控程序略知一二。上大学时在数控老师的实验室做过一些实验,接触 ...

新买的数控系统,都是装机以后调试,没转机前你想调试也没有条件,要上试验台才能准确调试,否则没法校准,

机械系统,就是换滚动丝杠,重新处理导轨,调各处间隙,大致就这个了,

我在一个厂子看人家完整改过铣床,但都是专业公司来人玩的,调好,校准,铣一个合同规定的标准尺寸,测量误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数控系统,都是装机以后调试,没转机前你想调试也没有条件,要上试验台才能准确调试,否则没法校准 ...

感谢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指点。小弟是做工艺的,对数控程序略知一二。上大学时在数控老师的实验室做过一些实验,接触 ...

找你要买的数控系统厂家人员来安装调试最好

网友:
配伺服电机+数控系统,改动成本在3万左右。

网友:
建议第一次改数控还是找个专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