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玩意怎么做

楼主(2013-09-22):
怎么做这个东东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东西还真不知道怎么搞呵呵
估计不是通用的东西吧
不知道是不是离心设备搞的

网友A:
是水泵的芯轴吗?

网友B:
首先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铸造的?假如是铸造的,就走铸造流程,这里不多说了,

假如是钢管做的,就有可能是液压胀的,也有可能是分步旋转拉扭的,

一种办法是分步骤‘定胀’的,就是一次账一个型,分几次胀,

还有一个办法是‘动模’的,胀一个‘步’以后,旋转一个角度,

分步拉扭,就是有一个可以移动的填充芯,填充芯在拉扭的过程中后退,使管子不被扭‘瘪’,那是一套液压扭转系统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液压胀管的

网友:
管壁较薄,铸造的话可能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铸造的?假如是铸造的,就走铸造流程,这里不多说了,

假如是钢管做的,就有可能 ...

大侠真的是见多识广

网友:
感觉像热滚或者热吹出来的感觉,如果材料是超塑则可用类似塑料加工方式

网友:
个人感觉铸造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水泵的芯轴吗?

是的。

楼主:
铸造的效果不好 会产生气泡。壁厚不均匀之类的瑕疵  是钢管成型的 非塑料

网友A:
是不是这种形状,可以想办法热挤压

网友:
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种形状,可以想办法热挤压

是这种形状

网友(点评):
你是想做专用设备吗?

网友:
见识,有点像憨老马的那种管子

网友:
这是1/2型的单螺杆泵定子,圆管毛丕用模具螺旋冲压成形。专业性很强,外行人没必要浪费时间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