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插装阀,国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那些还可以

楼主(2013-09-22):
如题,现在设计要用到几个螺纹插装液控单向阀阀,不知道那些比较好,

网友:
宁波有个海宏液压,和克泰液压还不错。

网友:
你要的液控阀有外形尺寸吗?

网友:
一般用SUN的

网友:
济宁泰丰的不错

网友:
螺纹产插装的建议选择宁波海宏或者克泰的,我们就常用他们的产品,效果还不错。还有国外的SUN,油控的。